[技术问答]
HC32F003外接晶振使用定时器是怎样获得定时器初值的?

楼主(2019-09-02):
有无辅助计算软件?

网友A:
你说的定时器初值是指什么?

网友B:
定时器这个东西不复杂滴  跑4M系统时钟  2分频之后就是2M   一个指令就是0.5us  若是u16ArrData = 100;那种中断时间就是50us一个周期。u16ArrData就是计数极限值。憋人有幸计算过,误差在0.2us.  华大代理商 深圳Manson  QQ:791941179

网友A(点评):
有些定时器,周期 = 0x10000 - ARR,也就说 ARR = 0x10000 - 周期值,实际应用请参考手册

网友C(2019-10-11):
计数值 = 定时时间(微秒)x时钟频率(Mhz)
过程
第一步. 1/时钟频率(Mhz)=1个计数周期时间(微秒)*计数值=定时时间(微秒)
第二步. 计数值/时钟频率(Mhz)=定时时间(微秒)
如:定时1毫秒,时钟频率32M
      1000*32=32000个计数值
华大基本定时器是向上计数,16位计数寄存器最大值是65536,计数器初值=65536-32000=33536,16位自动重装载的值也是33536,定时1毫秒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D:
华大的话 估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