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就是拉几根线吗?

楼主(2019-09-02):
之前就有人提到“PCB”,认为不会“PCB”就没有实践经验。好像“PCB”无需理论似的。

其实,若真没画过PCB,根本就别谈什么理论了。还真以为电路就是电路原理图啊?!

“PCB”这里面 说道可多了。。。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PCB走线本身就是隐形的元件,可以是 电感,电阻, 线圈 挨得近的,还可能是变压器。

楼主:
下面,给几张图看看,基本都是PCB,且基本不可能简单地由电路原理图刻画。

楼主:
没点理论,上面这些能玩得转吗?

网友A:
单片机线拉通了基本就能用了
其他的借给专业人员处理

网友B:
射频器件了。
下面这些主要也是经验以及软件仿真。。。

网友B:
没有什么太玄奥的东西。经验占了一部分。同样的耦合,衰减,滤波,可以有多种几何形式来实现。

网友C:
真正的PCB高手一定是电路(原理图)设计高手,反过来不成立。
整天给人培训画板子的“专家”往往只是会玩玩工具,玩工具只是很LOW的技巧而非技能。
画PCB最难的是取舍(尤其对于小面积、高密度的数模混合板):哪些必须要保证,哪些可以折中,哪些可以忽略。。。把所谓的3W原则之类挂嘴上的,也仅仅表明他只是嘴**而已。对于体积受限的HDI板,3W几乎是完全做不到的,此时就需要根据仿真或个人经验进行取舍(所谓经验体现的是对电路的理解,经验很多时候是比仿真更重要的)。

点评到位
很经典

网友D:
电工拉天线,就是画PCB。

网友E:
从网上截切的图片,搞的我以为你画的呢。

当然吓人啦,这些PCB要是它画的,我立马佩服它。可惜是从网上复制粘贴过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PCB高手一定是电路(原理图)设计高手,反过来不成立。
整天给人培训画板子的“专家”往往只是会玩玩 ...

从产业分工上来看,对实际的PCB Layout工程师的要求并没有这么高。对PCB Layout要求非常高的部分,一般都由专业厂家做成小模块了,大部分工程师拿来基本都能用。

工作频率在 GHz 以上的电路,PCB Layout 不仅要考虑走线,还要考虑PCB板材本身的参数。

网友G:
你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吧?
而且,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HWM
这次,不会建议去看“电机学”吧?!
HWM
相关内容都没看明白,怎么就知道是“自相矛盾”呢?

网友H:
楼主举的“粟子”都是老旧版本,本人认为真的就是拉几条线

HWM
当然,也可以“抄板”。不过,此类东西的精髓是抄不到的。
HWM
这个,与“新老版本”无关,甚至可以请人设计,自己都无需动手。

网友I:
高频电路一窍不通,一个也解释不了。
来点实际的吧,功放,试验过程中增加了前级独立整流,两个C焊盘(电源负)是飞线连起来的,把B和C之间割开,搭焊电解和二极管。如果把二极管的线(实物中绿线)接到R5上(B处)就会有杂音,和50Hz相关,但不是嗡嗡声。改到电解(A处)就行了。

网友J:
"在此处将电机线圈减少100圈"的报价
1:划这条粉笔线 1美元
2:知道在哪划这条线 9999美元.

网友K:
这个帖子是想说个啥

网友L:
也是走信号的PCB,只不过外围条件影响太大了,只能这么走。

网友M:
确实不是拉几根线这么简单。

这的确不是几条线就能完成的
太有个性了

网友N:
排除楼主引开话题,说这话的一般都 是半料子,PCB布局很讲究的,好的布局不仅能够实现功能,而且美观,增强抗干扰性,易于加工和维护,成本低

网友N:
很多是抄板,知道应该这么走线,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新手一开始都是从琢磨别人的布局开始学习的。

网友O:
那你是割过微带电路还是拉过pcb走线,怕不是都没实践过?

网友P:
看完各位大神评论,正在学习ALLEGRO,准备当PCB工程师的我正在瑟瑟发抖~

网友Q:
就看你的真实追求了

网友R:
回答题目:显然不是拉拉线那么简单。

不管是纯layout,还是纯原理图,或者二者兼顾,如果能做到精深,都不愁没饭吃的。以其中一项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再拓宽广度,比如可制造性设计、生产管理、产品设计等等方面,都是不错的发展方向。

从个人成长角度来说,理论和实践互相迭代可以加速成长:用实践来验证理论,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再从实践中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漏洞,进一步有目的地去加深理论学习。

网友S:
不是拉几根线,而是拉好多线。

网友O:
其实没几个正常人会看不起理论,很多人无非是看不起只空谈不能实践。而不懂理论只会简单重复操作不是就沦为了不懂思想的,可替代性强的工人了吗

网友T:
这个要说不好讲清楚的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U:
出个简单的PCB Layout题目:
100个0603电阻并联,画在10mmX10mm的板子上.?
没有条件限制时,很简单做,当在有限的条件下,可能就麻烦了.

网友V:
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W:
好久好久没有画过pcb了,现在需要电路板要么同事做,要么使银子请人做

网友G:
没碰过PCB的人真的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么。。。。。。

@HWM :这个坛子是不是就你自己不知道。。。。。
HWM
是你没碰过吗?你怎么知道别人没碰过呢?!

楼主:
我曾经说过“《电路》无路”,就是强调《电路原理》(或《电路分析》)之类的学科课程中其实都未真正地涉及到物理电路。而要实现物理电路,PCB”是相关的技术之一

由此可见,《电路原理》之外的“物理电路理论”才是更切实际的理论基础,只是通常不会作为相关学科的所谓“基础课程”而已。

楼主:
这里,不妨引“剖析《电路分析》”中的两段内容:

这里,用了《电路分析》这个“书名”,是强调其“数学”属性。类似于数学,《电路分析》是一门后续《某某电路》课程的工具,只要相关后续课程涉及到集总参数电路。

虽然《电路分析》属性偏向于“数学”,但其“公理”系统(基尔霍夫定律)却来自于《电磁学》中的似稳场概念。要使《电路分析》这个工具能在后续的课程中有效地得以使用,必须得遵循《电磁学》中关于似稳场的约束条件。

《电路分析》中的“电路”和“元件”,遵循集总参数概念的假定。集总参数不是个新鲜的概念,《经典力学》中的质点和《电磁学》中的点电荷就是采用了集总参数概念,只是其还保留了相互作用中的空间维度。

《电路分析》中,不仅元件采用了类似“质点”这种集总参数概念,还去除了空间维度(没有空间尺度概念),仅保留了元件间连接的关联拓扑关系。

《电磁学》中的电磁场,在《电路分析》中被集总到了电容和电感之中。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中的那个UL项,被集总到了一个(或多个)电感元件中,使得“空间”中不再存在磁场(或变化的磁场)。“空间”电场也是类似,被集总到了一个(或多个)电容元件中。总之,“空间”中不存在电磁场,加上电路连接导线的零阻抗特性假设,那么“电路”的空间属性就只仅存其关联拓扑关系了。

“‘电路’无路”,这是我早前就说过的一句话。这里将从电路的关联拓扑关系入手,看看《电路分析》中“电路”的本质。当然,为了直观起见,后续还将使用电路关联拓扑关系的“电路图”表示。这里,还给出了一个例子,从中可以具体了解相关的一些概念。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1-1.html

楼主:
此坛,经常看见有人拿个“原理图”来表述稳定性或干扰问题。其实,即便是最终解决了问题,通常也是靠所谓的“经验”蒙的。

地球上就你一个懂理论么?

网友X: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翻3页了,观众仍旧不知道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三页不行,可以30页。

网友Y:
PCB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以前学过一点微带线微波电路的皮毛,这个要学通可不容易,翻一下知网,其实很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都是就用GaN或者啥的做一个微波功放或者干脆就是做个无源的滤波器或者功分啥的。怎么说呢,术业有专攻,分情况考虑吧,如果仅仅只是设计低频低功耗的电子系统板,既不需要速度又不需要考虑噪声。这种情况下PCB确实不需要考虑太多,随便画画就行了,主要还是看原理图的设计。

网友I:
拆了个高频头,完全看不懂,梳齿状的是滤波器?输入端的细线恐怕也不是随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