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关磁阻电机SRM驱动

楼主:
开关磁阻电机SRM驱动

楼主(2019-09-02):
作为一种新型的无级调速电机,具备许多优良的特性,如:(1)可控参数多,调速性能好。s}的控制以步进角为单位,每转一圈有若干个步进角,因此控制灵活。其主要运行参数有相电流幅值、相绕组端电压、相电流开通角和相电流关断角。有机的组织这些参数,就能使电机具备四象限运行(即正转、反转和电动、制动)能力,也能使调速系统具备恒转矩或恒功率特性.

楼主:
(2)结构简单,成本低。相对于当前的各类电机,开关磁阻电机的电机结构是最为简单的,组装调试与维修都更为简单方便。SRM的另一特色是其功率变换器具有安全的拓扑结构—绕组与功率管串联。因此,这种电机不会出现电源直通短路现象,从而简化了保护电路的设计,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楼主:
(3)损耗小,效率高。一方面,SRM的转子无需励磁,因而无转差损耗;另一方面,经过运行优化的SRM调速系统,能够在很宽的转速范围内获得较高的运行效率。

楼主:
    控制器是s}的核心,缺少控制器的sRn不能实现位置同步功能。功率变
换器将直流电源变换成s}需要的电源形式。s}是系统中电能与机械能转换
的接口,是s}的主要组成部分。转子位置传感器检测s}的转子位置,是
位置同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广泛使用的位置传感器是光电式和霍尔式的。
为了实现过流保护甚至是电流斩波控制,检测s}相电流电流传感器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s}对控制器的一般要求如下:
    (1)实现位置同步;
    (2)实现cvc方式或者ccc方式;
    (3)实现APC方式;
    (4)实现SRM的起停控制、制动控制,能够四象限运行;
    (5)能够满足电机高中低速运行需求;
    (6)故障(如过流信号、过压信号和功率元件故障信号)综合、显示报警等;
    (7)提供简洁的控制接口等。

楼主:
基于STM32的SRM控制器设计

楼主:
    作为“MCU+CPLD”复合控制器的有机组成部分,MCU不仅需要配合CPLD
完成控制器的底层控制功能,还需要完成控制算法、人机接口等功能。本章在
CPLD逻辑控制器的基础上,采用STM32系列微处理器,进一步完善SRM控制
器的功能,形成较为完整的SRM控制器设计方案。

楼主:
    电机控制这类需要频繁中断的实时控制系统,其主程序一般采用超级循环。
随着处理任务的增加,以及处理器性能的提高,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也越来越
多的应用到电机控制系统中。无论采用何种程序设计结构,分层分模块设计方
法都是适用的。本节的重点在于构建sRM控制系统的硬件驱动层和电机控制层
程序,因此直接采用超级循环来描述。
    除了SRM的底层控制功能,STM32微处理器还需要完成针对SRM的控制
算法,以及人机接口和通讯功能等任务。采用分层模块化程序设计思想,将SRM
控制程序分为硬件驱动层、电机控制层和应用层,能有效的减少各层次之间的
祸合度、减小程序设计的难度。

网友A(2019-12-20):
BColor@朋友
朋友怎么称呼,最近在接触相关工作看了接收受益匪浅却又意犹未尽,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请教下

网友B(2020-03-25):
你好,最近一直在了解32控制开关磁阻电机方面的知识,看到你的贴子后受益很多,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多交流一下吗 微信号 15638588372

网友C(2020-05-12):
很棒的帖子,转矩正好在做

网友C:
最近正好在做开关磁阻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