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助-mcc定时器中断

楼主:
用 mcc的定时器中断实现一个i/o口  led灯闪烁

1 在mcc下的 *.c 需要考入main.c中?
void TMR0_ISR(void)
{
    // clear the TMR0 interrupt flag
    PIR0bits.TMR0IF = 0;
    if(TMR0_InterruptHandler)
    {
        TMR0_InterruptHandler();
    }

    // add your TMR0 interrupt custom code
   // man_LAT=1;
    man_LAT=~man_LAT;

}
对吗?
3 需要加些头文件?

谢谢 急切中

楼主(2019-09-02):
电话+微信 18603693136

网友A:
1. MCC生成的代码, 自动的按照模块给你分门别类定义好了, 按类别使用就好了,不用考到main.c里面去的.
2. 把闪灯的代码放到TMR0_InterruptHandler()里面去, 会更专业点.
3. MCC生成project, 默认文件包含关系都是OK的, 如果你想A模块调用B模块里面定义的宏/函数等, 那么再A模块里面include B模块.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