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 XL2001热启动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图所示的DC/DC 12V转5V的电路,抄的芯龙XL2001的PDF的典型电路,评估板也是这样电路。
1. 第一次加电正常启动,供电5V;(冷启动)
2.供电后断电,短时间内上电5V就没有输出了(热启动)
3.如果把负载断开,每次都能启动,启动后再加负载就没有任何问题。带着负载就会出现热启动不工作的问题。
4.拿万用表检测输入电压12V。如果12V电压处低于1V就能正常启动,如果高于1V就不能启动了,所以断电后30秒左右,12V输入电压降到1V以下,就能冷启动了。
5.怀疑输入电容太小,就把47uF换成了100uF,没有解决问题。
6.负载没有什么过大负载,拿万用表看着,也就不到200mA的电流,难道电流太小了?
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给我出出思路,谢谢各位!

楼主:
换了MP2303A,目前一切工作正常,国产的便宜片子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