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 PIC16LF 同样工作于3.3V 有什么区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大家好:
      目前的芯片电压方面遇到一个疑问,比如 PIC16F  与PIC16LF 都可以工作于3.3V,那么为什么不一个料号搞定,还要分成高压系列与低压系列两种芯片?

      这两种芯片我都用于3.3V,在使用特性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混用,比如这一批货我用 PIC16F,下一批我用PIC16LF,同样的固件,会不会有问题??????

     请高手协助,谢谢!

网友A:
带L的应该是省电点,猜的,哈哈

网友B:
带L的功耗更低,POWER DOWN的时候能差一个数量级。具体值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章节。

网友B:
混用肯定不好。

网友C:
如果都是稳定在3.3V供电, 对低功耗没有特殊要求, 并且对F和LF的价钱无所谓的话, 都可以用, 没啥问题的...

网友D:
很好奇, 带L的和不带L的哪个贵?

网友C:
你可以到MicrochipDirect上面去查一下这两个型号, 那个上面的价钱是公开的..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