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个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无正文)

网友A:
2V-0.7V=1.3V,1.28V正确

网友B:
这样量才是Vce

网友C:
这个是最基础的三极管问题,建议看教科书,类似小学的加减法,基础。

网友D:
BE的导通压降,后面的PNP一样去分析

网友E:
由于R1的反馈,最终使得集电极电流变小,Ie=Ib+Ic,你可以测第一个图的Vce。三极管不是单纯开、关,看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