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设备使用与保养

楼主(2019-09-02):
公众号:安泰测试

一、无影灯使用与保养

1.设专人管理、维修、保养。经常检查无影灯螺丝是否松动,防止发生坠落。

2.每年由专业人员对无影灯进行维修,非专业人员不可随意拆卸无影灯或电路。

3.避免刺激性的化学消毒剂损伤无影灯,以免造成腐蚀。

4.灯头操作手柄可采用低温等离子消毒。

5.调节无影灯时注意调节距离,避免碰撞、拉动无影灯外壳。

6.打开无影灯时应从弱到强,不要一下开的很大,以免损伤灯泡。

7.使用后无影灯应将亮度调到最低,再关闭电源。

8.做好手术灯清洁工作,每次手术前后均应对无影灯进行彻底地擦拭,确保无尘、无污迹。

9.手术结束后应将无影灯固定在功能位,使其保持平衡,防止持重的不同影响固定功能。

二、高频电刀的使用与保养

(1)操作方法

1、接通电源,连接负极板线,打开主机开关。

2、将电刀、电凝的输出调节至所需的量。

3、将负极板贴在病人肌肉丰富处。

4、将电刀头的插头,插入电刀机器的插口上,即可使用。

5、关机时,拔下电刀头,关闭机器电源,拔掉电源线。

6、整理机器,在登记本上记录。

(2)仪器保养

1、定期由专业人员对高频电刀进行测试和维修,保证使用安全。

2、电刀笔头使用时,应顺势缠绕,不要打死折。

3、手术中不用电刀笔时,应及时收回至托盘上,以免手笔灼烧病人。

4、电刀笔每次使用时应进行电源测试,以保证术者操作安全。

三、显微镜的使用与保养

(1)操作方法

1、使用前:

①接通电源,打开底座固定。

②打开总开关,绿灯显示。打开显微镜开关,使用良好后关闭。

③双手握住显微镜手柄后面按钮,拉长显微镜手臂呈直角状态,松开按钮。

④调整平衡,手不扶显微镜,只用手指按住手柄开关,观察显微镜手臂是否移动,若有移动,就必须重新调平衡。固定底座。

⑤打开显微镜灯,依术者视力调节光线,调整手术操作者的位置。⑥套无菌显微镜套。

2、使用后:

①关闭显微镜光源,打开固定器,将显微镜推离手术区。

②拆下显微镜套,缩短显微镜手臂至最短距离,注意保护镜头。

③关闭总电源,收好电源线,将显微镜推回放置原位,踩下固定器。

④用拭镜纸擦净镜头表面污迹,清理显微镜外表面,挂上安全标志。

⑤在记录本上记录使用情况。

(2)仪器保养

1.每次使用后,都用拭镜纸擦净物镜和目镜。

2.将各个螺丝和旋钮不要拧得过紧或过松。

3.勿用乙醇、乙醚等有机溶剂擦拭镜身,可用软布或纸巾蘸水擦拭。

4.备好备用灯泡,灯泡坏时随时更换。

5.关闭显微镜时,要先将光源电源关闭,再关闭显微镜电源开关,将调节光源旋钮至最小。

6.随时记录显微镜使用情况、性能、故障及解决方法。

7.显微镜放置的位置相对固定,注意避免碰撞。

8.显微镜通常处于平衡状态,无特殊要求,不要轻易调节。

9.脚踏一般情况下不使用,挂于镜体上。

10.专人负责检查,设专用登记本,登记使用情况并签名。

四、电子腹腔镜的使用与保养

(1)使用方法

1.连接摄像机主机、冷光源、显示器、气腹机、电刀线的电源线。

2.正确连接摄像头、导光束、电刀线。

3.打开主机、冷光源、显示器、气腹机及电刀的电源开关。

4.使用完毕,关闭仪器各电源开关,取下摄像头导线及冷光源导线。

5.将仪器放置回固定位置。

(2)保养

1.气腹机自检后检查压力指标,提醒及早更换二氧化碳储气瓶,避免术中换瓶,影响手术。

2.摄像头导线和导管线应轻拿轻放,禁止折弯。

3.术中操作时,扶镜者应避免折弯摄像光缆,以免损坏。

4.手术完毕撤摄像头光缆时应与巡回护士配合接稳,避免坠地损坏,将摄像头保护帽盖好,禁止直接用手触摸摄像头。

5.注意保持仪器车清洁,推拉使用过程中勿碰撞。

五、C形臂X线机的使用与保养

(1)使用方法

1.松开脚刹车,将机器推至手术床,调节手术床。显示器放于面对术者便于观看的位置。

2.连接操作机和显示器的高压电缆,接通电源。

3.打开操作机控制面板上的电源开关,自检。

4.松开C臂上的制动开关,调节C型臂使球管和接收器对准拍摄部位,然后锁定制动开关。

5.在操作机控制面板上选择透视或拍片功能,选择手动程序或自动程序调节能量大小。

6.工作人员穿戴防护用具,做好防护准备,选择手控开关或脚踏控开关进行放电拍片。

7.如需打印图片,先在显示屏幕上选出所需打印的图片,轻按打印开关即可。

8.操作完毕,关闭控制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拔下电源插座,整理线路。

9.将操作机退出视野,分离操作机和显示器的高压电缆。将设备放回原处,锁定所有的制动开关。

(2)保养

1.定期对C形臂进行检修,保证使用。

2.移动C形臂机时宜小心,勿碰撞。

3.每次使用后须将C形臂机支持杆降至最低位。

4.C形臂使用完毕后推回原位并锁定轮脚。

本文由西安安泰医疗设备维修网整理发布,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