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系统时钟配置有问题请教

楼主:
请各位大大帮我看看时钟配置是否有错,设想是配置成内部22.1184M,50倍频来着。不过用示波器看了下P25口的宽度,有460ns,感觉不大对劲。

楼主(2019-09-02):
这是代码

网友A:
用io去打有4個clock的delay,還有while的jump指令,建用使用硬體的clock out, 看輸出的clcok回推系統頻率

网友B:
错了,需要外部晶振的。

网友B:
看上面的图,如果你不弃用外部的HXT,你没法使用PLL。

网友B:
不过手册显示是可以,但是官方的时钟配置软件不行,不知道为何。

网友B:
IO的速度是赶不上内核的

网友C:
楼上的问题很关键,手动设置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