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个模拟电路实验来解释视频改怎么做。

楼主(2019-09-02):
先说下研究问题的方法。

以传输线为例,传输线系统本身是超级复杂的,如果窜上来就把一切理想因素、非理想因素都考虑到,理论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几乎所有实际电路设计或是考虑,都是首先抓住核心因素分析,然后慢慢加入非理想因素,看它对理想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

以运放IC设计为例,设计时候,除非是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否则一般不可能直接画出下面的原理图,然后通过计算或仿真确定元件参数。

设计时候第一步,直接用各种理想源代替偏执电路,然后仿真输入差分对和单管模拟的输出级,通过仿真确定补偿电容是多少,然后在3个管子的基础上,慢慢添加元器件仿真,最后用实际偏置电路代替理想源,最后再添加各种保护电路,例如过热保护,过流保护,输入保护和ESD等。

也就是说,研究总是从简单开始,慢慢加深,对于成熟设计电路,也要不断改进,即便每次改进5%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慢慢积累的过程。

楼主:
关于视频该怎么做,有不少网友在微信中跟我交流过,他们说了很长很长的文字,表示感谢之外,想法如下。

很多人叫我用仿真器,好处是零成本(仿真软件免费下),缺点是不真实!有点纸上谈兵的感觉。
但是所有电路全都打扮测试,费时费力,高档点的实验仪器也比较昂贵,动辄几十万。

折中考虑方法是我们偏理论一些,或者说以理论为主,测试一些基本的电路,有些电路你们自己测。
请注意,以理论为主并非意味着不实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例如我会讲到微分电路,先给出最基本的单元电路。

然后基于理想运放模型,会得出下面结果,看表达式,是理想的微分电路。

据此给出理想的输入输出波形:

楼主:
然后我会分析出,此微分电路是不稳定的,实际输出波形应该是:

然后你们应该自己搭电路实测,,,测试结果如下:

请注意,上面测试结果,是相当于输入电容串联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的测试结果!

怎么消除振荡呢?首先加一个电阻:

响应如下:

可见效果立竿见影。

然后测试再加个频率补偿电容C2,看响应如何,这个你们自己测。

楼主:
总而言之,学习模电,几乎所有的电路你都要亲自测试一遍,只停留在纸面运算或电脑仿真的阶段是不行的。

Spice本质上就是个计算器,用来计算或测试想法的,过渡依赖仿真器,缺少思考,会成为SPICE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