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已解决】多次烧写后板子不工作了

楼主(2019-09-03):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Microchip RN2483 LoRaWAN开发套件,其中,Mote上搭载了 PIC18LF46K22 和 PIC18LF45K50。使用了国产的PICKit 3.5进行程序的烧录。我主要就是在mote进行编程,mote默认一上电LED就会亮

我的问题是:
一开始一切正常。但当我烧录了大概20几次吧,突然,mote上电后只亮电源灯了,屏幕不亮了,而且电脑也检测不到它了,就好像进入了一种休眠模式一样...
换了一块同样的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多次烧写后就突然不工作了orz
放了两天后,再次上电发现也还是不行,但持续上电一段时间后LED屏幕会亮,然后就又缓慢熄灭,进入“休眠”orz
(用示波器看过,确认上电时,板子上有电)

我的猜测是:
刚开始怀疑是不是芯片被我烧了,但没有烟,也没什么糊味(感觉也没有什么能烧的地方...没有外接电路)
然后在想是不是多次烧写后,内存被占满了(因为在正常烧写过程中,只有当配置存储器时,屏幕才会变暗),但不知道该怎么在完全无法连接板子的情况下清内存
(感觉自己把板子烧自闭了)

不知道有大佬曾经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吗?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还是用原厂的工具烧吧。

楼主:
现在是在想这个板子会不会有什么烧写次数的限制啥的

楼主:
【已解决】

原来是烧录器的问题...
应该是在最后一次烧录的时候,烧录器出现问题,导致程序压根没能烧进去,所以才一点反应都没有....
问了淘宝客服reset了烧录器之后就ok了

想到了会不会是线的问题,但完全没有想到是烧录器的问题...思维不全面,以后想问题还是要慢慢的,从源头出发才行...

网友B:
默默的进来看下解决方案,竟然是山寨工具的问题,防不胜防啊

网友C:
之前有同事用Kit3.5也是烧不了,用Kit3吧,虽然和Kit4价格差不多,但Kit4发热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