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656做同相放大器 输入为交流输出恒为3V直流电压

楼主(2019-09-03):
如图所示  OPA656做同相放大 输入为1KHz,100mv正弦波 输出为3V直流电压  改变频率和幅度都不会改变输出大小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OPA656的手册也附带在下面

楼主:
@maychang 麻烦您看一下

网友A:
电源都没接,怎会有3V输出?

网友B:
+IN端电阻接地试试。

网友C:
一张图纸能错到这种程度,你还是改行卖土豆吧。

网友D:
没有电源,什么运放也不会工作。你使用了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E:
1、我查了一下,OPA656 SOIC 8的,4脚是地,7脚是正电源。2、试一下3脚拉个10K电阻到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