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手册这个几个参数如何理解?

楼主(2019-09-03):
如果我主回路电压是1200V, 希望选一个继电器, 那继电器能通过的电压,我应该看那个参数?最大开关电压30V 这个是指的什么? 是指的控制端最大30V吗?

楼主:
有大佬帮忙讲解一下吗

网友A:
最大开关电压30V 这个是指的触点能够接通和断开30V直流电。

网友B:
看max switching voltage,max switching power,另外要注意负载的特性

网友C:
主回路电压是1200V就是正常工作电压或叫额定电压。指触点对地(外壳)。

网友D:
应该看最大开关电压这个参数。就是:如果是直流电,最大触点开关电压不超过30V,交流不超过250V。所以1200V是不能用这个继电器的。

网友E:
肯定不可以用,寿命很短的,也许没几次就拉弧击穿烧坏触点,要么开路接触不好了要么黏连了。
高压的继电器,触点之间行程很远的,线圈和触点之间的绝缘也要很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试验中最重要的是安全,要懂得电力工作安全。

网友F:
1200伏高压能用继电器吗?继电器一般用在低电压,小信号场合。

网友G:
你不认真仔细阅读。表格上不是写着是触点参数吗?

@sjnh :嗯 谢谢,我看了后面曲线。之前没看过继电器手册,现在经过你们的指点会看了, 谢谢。
估计是新人不会看,跟他提过手册后面有控制的电压、电流曲线,这个继电器用在直流上最多100V多一点,并且电流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