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现在XILINX和ALTERA哪个系列的CPLD功耗最低?

楼主(2019-09-03):
我现在想用gps的秒脉冲做同步钟,控制A/D数据同步采集,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功能,电池供电的系统,用哪个系列的cpld功耗最低?以前用过XILINX的XC95144和ALTERA MAXII系列的epm570,听说现在都出MAXV了,是不是5M570Z功耗更低?

网友A:
没对比过   两种都用过   用在对功耗不敏感的板上

网友B:
MAX10都出了,这个应该是越高端,技术越先进,功耗越低吧

网友C:
这方面官方有选型表可以参考吧

网友D:
microsemi的FPGA和CPLD功耗是业界最低的,是美国品牌。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提供资料和样品。

网友E:
microsemi!抗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