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语音模块完成一个简单按键发声电路

楼主:
首先我是一个没什么电子知识的小白,但现在有个个人需求 : 通过一个 按下一个按钮,然后发出一段指定的语音,不需要可擦写,可以一次性录入,首先要确定需要 ,一套电路,有开关、电源、语音模块、发声器(喇叭)。 (不知对错,如果有什么缺少的请告知 ,谢谢)

语音模块是最大的问题,淘宝上有可以定制烧录语音的服务,烧录好的芯片(黑色长方体两边注脚)如何使用,好像需要pcb电路板才能用,这种到手之后如何使用可以完成我的需求, 可能这对我这种电子什么都不懂的比较困难。。。。(有教程的话请懂的朋友指点指点)

淘宝上也有带usb下载口的那种模块,模块上有主控芯片,内存,攻放,接线端子。。这种好像使用就比较简单,可以自己通过电脑存放声音到里面,可重复写入,确定就是偏贵,但量小所以无所谓, 请问这种到手之后该如何完成我的需求??

网友A(2019-09-03):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用这种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