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T-12 输出24V?

楼主(2019-09-03):
为啥我在7805处测到的电压是24V呢?LM2576没有变压输出?

网友A:
2576击穿短路了。换一片再试试。
另外C10 + C17大得过分,估计就是被击穿的原因。 你自己仔细查查PDF上推荐的输出电容总值是多少

网友B:
说明2567直通了,检查接线有否短路

楼主:
换了几块板子 测出来都是12V

tyw
@lvjintang :用通表量下2576的1,2脚,是否短路
@tyw :说错了 是24v
tyw
12v不就对了?

网友C:
LM2576T-12可能买到山上的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