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钽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09-03):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
  在钽电解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并较任何类型电容器都大,以此保证它的小型化。
  钽电容滤波好的原因: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所有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钽电容器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较大的电容量,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钽电容原理图与PCB封装的对应
  钽电容正负极标识图
  钽电容极性一般来说,有一横线的那端是钽电容的正极,另一边是钽电容的负极;引线钽电容长的腿是正极,短的腿是负极。下面用图片标示出了钽电容的正极,当然没有标示的那头就是钽电容的负极。
  钽电容正负极如何区分
  钽电容正负极区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其表面的标志。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钽电容都有正负极,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具有单向导电性,即所谓有“极性”,应用时应按电源的正、负方向接入电流,电容器的阳极(正极)接电源“+”极,阴极(负极)接电源的“-”极如果接错不仅电容器发挥不了作用,而且漏电流很大,短时间内芯子就会发热,破坏氧化膜随即失效。
  当然最专业科学的区分正负极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T491D157K004AT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
  钽电容TAJD107K016RNJ www.dzsc.com/ic-detail/9_7870.html的参数
  系列:TAJ
  湿气敏感性等级(MSL):3(168 小时)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2917(7343 公制)
  尺寸:0.287" 长 x 0.169" 宽(7.30mm x 4.30mm)高度 - 安装(最大值):0.122"(3.10mm)制造商尺寸代码:D
  特性:通用
  在线目录:TAJ Series
  容值:100uF
  偏差:±10%
  电压:16V
  类型:模制
  ESR(等效串联电阻):600 毫欧 @ 100kHz
  工作温度:-55°C ~ 1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