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众筹项目的内容介绍

楼主(2019-09-03):
有很多人咨询关于模拟电路众筹项目的内容介绍,以前在群里说内容太多了,不好一一整理,但仔细想想还是有必要的。

目前网络上的众筹,基本上是一锤子买卖----卖方给个目录(最多试听一点),买方根据这个目录拍板,内容如何,就听天由命了,因为你从目录根本看不出来内容。

以前多次说过知识具有层次性、阶梯性的特点,讲究内容的有机衔接,若是缺乏相关理论基础,专题内容就看不懂了。
所以我们原计划的内容是2年左右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听个几十讲就能从入门到精通的奇迹,不然这个讲课1万元一讲也争着要),所以内容特别多。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网上观看“实战家”讲课的视频,实际上这些视频都逃脱不了下面我所列车的目录,尽管很多视频强调实战,鄙视理论。

内容目录一、高等数学(必修!!!!!!!)
1,基本概念
1.1 函数
1.2平均速率
1.3极限
2,基本运算
2.1 导数
2.2 微分
2.3高阶导数
2.4最大值与最小值
2.5 积分
2.6 定积分
3 其它函数
3.1三角函数
3.2对数与指数函数
3.3双曲函数
4,微积分运算
4.1偏微分
4.2积分技术
4.3双重积分
5,无穷级数
5.1麦克劳林级数
5.2泰勒级数
5.3傅里叶级数
6,微分方程介绍

以上内容,我们前面的视频中讲过绝大部分了,别看内容简单,对于一般电工,能掌握住这些基本概念就够用了。
想深入研究的,网上微积分书籍成把抓。

楼主:
内容目录二,电磁学基础(必修!!!只要是电工,你绝对逃不掉的,最起码能混个脸熟,碰到相关概念知道在书上哪儿能找到)

简明版本
1,静电场实验
2,矢量分析
3,场定理
4,静电场
5,电流
6,磁场
7,麦克斯韦方程
8,平面波
9,反射
10,幅射
11,天线
12,波导

以上内容,测重基本概念的理解,大约有20多个小时。

详细版本
1,矢量介绍
1.1标量与矢量
1.2标量积与矢量积
1.3矢量微分
1.4矢量线积分
1.5一些重要积分
1.6矢量面积分
1.7右手积分规则

2,概念与单位
2.1 空间、质量、时间与电荷
2.2 动能
2.3电荷守恒、能量
2.4电荷密度

3,电磁场
3.1场线
3.2电场强度
3.3磁场
3.4磁通密度
3.5磁通量

4,电动势
4.1重力场中的质量
4.2电磁场中的电荷
4.3EMF与电场、磁场
4.4 电压
4.5 动生电动势

5.物理媒介
5.1真空磁导率
5.2磁导率
5.3电通密度
5.4磁场强度
5.5电导率
5.6自由电荷载流子
5.7能带
5.8金属中的传导机理
5.9欧姆定律
5.10线性、各向同性、均匀媒介

6,电流
6.1电流密度
6.2扩散电流密度
6.3电流
6.4电流的正反向
6.5电流元
6.6磁流

7,电磁定律
7.1基本定律
7.2麦克斯韦-法拉第定律
7.3闭合路径EMF
7.4闭合面磁通量
7.5麦克斯韦-安培定律
7.6闭合面上的电流
7.7连续性方程
7.8高斯定律
7.9库伦定律
7.10边界条件
7.11良导体的表面

8,矢量分析
。。。

9,麦克斯韦方程与电磁能
。。。。

10,波
。。。

11,电路概念
。。。

12,静磁学

。。。

13,静电学

14,复指数

15,传输线

16,波导

17,天线

以上内容大约是150个视频,150*(30--60分)=80--160个小时

参考书籍:
郑钧《电磁场与电磁波》
Kraus《电磁学》

楼主:
内容目录三,电路原理(必修!!!)

1,基尔霍夫定律(20次课)
2,电阻网络(25次课)
3,运放电路分析(8次课)
4,电阻电路分析(15次课)
5,一阶电路分析(15次课)
6,二阶电路分析(18次课)
7,动态电路分析(12次课)
8,正弦稳态分析(28次课)
9,线性实不变电路(25次课)
10,稳定性分析(15次课)
11,端口理论(12次课)
12,灵敏度分析与设计(7次课)

读者若能**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的模拟电路学习,就易如反掌了。
即便是学习通讯、功率电子学等课程,有了上面扎实的基础,学起来也不难。

楼主:
这个目录要想整理好,至少要一个星期,所以当初有人要看目录,我说没有。

现在慢慢整理!

楼主:
内容目录四,模拟电路基础
(必修!由于模拟电路可大致分为基于晶体管的模拟电路设计和基于运放的模拟电路设计,所以偏向于后者的可选修一部分)

1,器件、电路、模型与系统
1.1概述
1.2从RLC无源电路到固态有源器件
1.3为何需要放大器?
1.4有源电路建模与分析
2,半导体物理
2.1金属与半导体
2.2载流子浓度
2.3过剩载流子产生与复合
2.4电流传输
2.5电荷载流子的分布与流动
2.6复合对流动的影响
2.7缓变半导体与内建场
3,二极管物理
4,半导体制造概述
5,二极管模型与电路
5.1分段线性二极管模型
5.2增量二极管模型与分析方法
5.3功率转换电路
5.4专用半导体二极管
6,三极管电路
6.1BJT用作控制阀
6.2BJT工作原理
6.3晶体管电路分析方法
6.4晶体管的工作极限
6.5晶体管的动态工作于电荷存储
6.6电荷控制模型的应用
7.MOSFET
。。。
8,JFET
。。。
9,晶体管的小信号模型
10,小信号模型的确定
10.1两端口网络描述
10.2混合pi参数的测量
10.3混合pi参数与PVT的关系
11,有源电路的偏置
11.1选择工作点需要考虑的因素
11.2FET的偏置网络
11.3共射偏置网络
11.4实用共射偏置电路
11.5偏置网络设计实例
11.6其它晶体管电路的偏置
11.7实验
12,低频与高频响应的计算
12.1

楼主:
内容目录五,关于运放电路的十个专辑

专辑一,基本运放电路设计(略微懂一点电路分析基础就能看懂)
1,反相放大器设计
2,同相放大器设计
3,电压跟随器设计
4,反相求和放大器设计
5,同相求和放大器设计
6,交流放大器设计
7,电流放大器设计
8,基于运放的电压比较器
8.1过零比较器
8.2有磁滞的过零比较器
8.3窗口电压比较器
8.4有输出限制功能的电压比较器
8.5非理想特性考虑
9,基于运放的振荡器设计
9.1压控振荡器设计
9.2维恩乔振荡器设计
9.3三角波振荡器设计
9.4可变占空比振荡器设计
9.5非理想特性考虑
10,基于运放的滤波器设计
10.1低通滤波器设计
10.2高通滤波器设计
10.3带通滤波器设计
10.4带阻滤波器设计
11,电源电路设计
11.1 串联电压调节器设计
11.2并联电压调节器设计
11.3开关电源
11.4 过流过压保护
12,信号处理电路设计
12.1超级二极管电路
12.2 嵌位电路设计
12.3峰值检测电路设计
12.4削波器电路设计
12.5微分电路设计
12.6积分电路设计
13,算术功能电路设计
13.1 加法
13.2减法
13.3平均值电路
13.4绝对值电路

以上实用电路,可以像鬼子书上那样,全部打板测试。

专辑二:关于运放的负反馈分析方法(专门强调环路增益等概念)

1,负反馈理论介绍
2,负反馈理论中基本关系
3,负反馈放大器的基本结构
4,环路增益的测量方法
5,环路增益的高频分析
6,负反馈电路的稳定性分析
7,频率补偿技术
8,灵敏度分析
9,振荡器电路分析

上面内容大约25个课时。看似不相关的标题,实则内容是完整统一的整体,振荡器电路分析只不过是理论应用。

专辑三,运放的频率特性分析(需要具备电路分析基础,频域分析和时域瞬态分析)

1,反馈放大器
2,放大器的精度分析
3,运放的频率特性与瞬态特性
3.1滞后网络
3.2波特图
3.3滞后网络的级联
3.4改进的滞后网络
3.5超前网络
3.6分压网络
3.7复合滞后网络
3.8RLC电路
4,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
4.1奈奎斯特稳定判据
4.2滞后网络与滞后补偿
4.3超前滞后补偿
4.4条件稳定性
4.5相位裕度
5,反馈放大器的频率响应与瞬态响应
(6次课)
6,运放的特性介绍

楼主:
内容目录五,数学部分(不修!!!)
这一块内容对于很多电工来说,是“湿货”,很多人也不想学,刚好我也不想或不舍得讲,因为这些内容才是最值钱的。

如果电工想或需要看相关论文,必须精通线性代数。
1,行列式
1.1行列式的特性
1.2行列式的数值计算
1.3拉普拉斯展开式
1.4行列式的积
1.5线性方程的行列式解法
1.6解的存在性条件
1.7行列式的秩

2.矩阵
2.1线性变换
2.2矩阵加法
2.3矩阵乘法
2.4逆、伴随、转置、倒数与正交矩阵
2.5矩阵的线性变换
2.6S阵到D阵的转换

3,线性变换
3.1向量组
3.2线性相关与无关
3.3正交坐标变换
3.4斜坐标系统的变换

4,二次型
4.1线性变换关联的二次型
4.2二次型的几何解释
4.3变量的变换
4.4二次型到平方和的转换
4.5最大值-最小值问题
4.6定二次型
4.7正定判据
4.8迭代二次型
4.9一对二次型同时转化成平方和
4.10几何解释与应用

参考书:随便找,网上免费的一搜一大把。

网上有实战家讲的labview机器视觉,视频中相关理论讲的是结结巴巴几句话,给出了百度搜索的结果让读者自己看。
实际上相关数学理论,就是上面的3.4节内容。

学习电磁场需要学习矢量分析
1,概述与定义
2,标量积
3,矢量积
4,标量三积
5,梯度
6,散度
7,高斯定律
8,理想的源分布
9,标量势函数
10,旋度
11,斯托克斯定理
12,矢量势函数
13,微积分运算
14,矢量r
15,坐标变换

学习电路理论中的傅里叶与拉普拉斯变换,需要学习复变量理论
1,三种基本运算:微分、积分与展开式
2,共形映射
3,逆函数
4,z平面
5,图形与物理理解
6,柯西积分公式
7,任意阶导数的存在性
8,泰勒级数
9,麦克劳林级数
10,解析延拓原理
11,奇点与洛朗级数
12,零点与鞍点
13,柯西留数定理
14,有理函数的分式展开
15,多值函数
16,代数基本定理与零极点个数判断
17,确定给定区域零点的方法
18,最大模原理与儒歇定理
19,泊松积分与希尔伯特变换
20,映射函数
21,霍尔维兹多项式
22,稳定性判据
23,正实函数

傅里叶级数与积分
1,有限三角多项式
2,正交关系
3,傅里叶级数
4,相位角
5,奇谐波与偶谐波
6,傅里叶级数与罗郎级数的关系
7,收敛速率的判据
8,傅里叶谱
9,功率积与有效值
10,费嘉多项式
11,借助图形方法的傅里叶分析
12,贝塞尔函数
13,频率群
14,傅里叶积分
15,傅里叶变换的基本特性
16,误差函数与奇异函数
17,围线积分
18,一些说明及例题

网友A:
看的我都想学习了

网友B:
老师您好!
非常想参加,听老师系统传授,比自己摸索强太多了。
很久没来二姨家了,不知到如何众筹?
出钱听课可以的。
想出力就怕能力不够。

网友B:
这个每月99元肯定低了,肯定要调整的,请老师优化一下才有可行性,不然人数可能不够。
我先报个名,经常来关注进展情况。到时交钱听课。

网友C:
楼上的价格,是张飞的吧。讲电源要2999元

楼主:
今年3月份,想搞活动,成本价不到,100元3个元件样本,我以为100个名额会会被很快抢光。

没想到等了好几天,20个人也凑不齐

估计这个也要凉凉。

1000元/年,不是我吹牛,这种事打着灯笼也难找,是可遇不可求的。2年相当于读个研究生了。
小打小闹咱不整,要整就整个大的。战线拉的这么长,涉及科目这么多,以前没有人玩过,以后也估计很少有人玩。自己看书,至少耗掉你6--7年时间。

说句实话,搞这个活动我也有压力,照片上1米5高的书,还只是部分,我也要经常复习,不然时间久了会忘记或生疏。所以这个活不好干,累脑筋。

楼主:
短期课程,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授课老师有多牛。
【如果是专门针对某项技能的训练,例如绕制电感变压器,或是学习软件操作,这些效果应该不错的。】

下面这两个世界级模拟大牛的课,我都听过(sansen的不是2017年,而是2012年在科大的那场),花了将近万把块,效果还不如自己看书。
参加这个有点像参加歌星演唱会,真实目的并不是要听歌,而是看看偶像。

楼主:
中秋节之前能有20个人左右参加,这样加上以前的30来个人,一共50多人,也值得每周花个10几个小时做/讲PPT的。我会按照上面的目录,每周讲3--5天,有理论,有打板测试。

不行的话,这个板块和公众号要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了。利用一段时间看看伯克利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视频!

网友D(2019-11-06):
必须学!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