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构建"人"的结构体

楼主(2019-09-03):
struct 人
{
char[8] 姓名,
char 性别,
char 年龄,
// 然后男人要反映长短,女人要反映三围,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都用这个结构表示,如何表达
}

网友A:
方案一、把男人女人的参数都放在结构体里,根据需要来使用就可以了,用不到的就不用管。
方案二、定义一个联合体,放在结构体里一个联合体变量,男人的时候存男人的参数,女人的时候存女人的参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目前用了第一种办法,就是觉得有点浪费空间或不完美

第二种办法,我想一想怎么写

有想过用一种 void指针的方式指向不同结构,好像也不现实

楼主:
又琢磨了一下
struct 男人描述
{
        长短;
}
struct 女人描述
{
        三围;
}
struct 人
{
        char[8] 姓名;
        char 性别;
        char 年龄;
        男人女人描述号;
        union
        {
                男人描述指针;
                女人描述指针;
        }
}
可以不要男人女人描述号,初始化时初始每个人的男人,女人描述指针
调用时
人.男人描述指针->长短
人.女人描述指针->三围

网友B:
可以用 C++  的虚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