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怀疑电瓶车控制器坏了

楼主:
电瓶车本来挺好的。有次上了一个很艰难的坡,从那后电池就明显不行了。
半月前换了电池,有好转,但还是不如以前。
我量过控制器的温度,无过热。但这能保证控制器没坏吗?
比如,MOS管或电容的漏电流变大了?
有没别的办法检测呢?修车的说换个控制器要90元。

网友A(点评):
电瓶有可能是旧翻的.哈哈

网友B(2019-09-04):
90元都纠结,那没有办法了,这玩意拆开就失去防水密封特性了,还特不好拆。

网友C:
控制器一般来说,发现动力不足,则有可能内部驱动有问题,如果发热大,则怀疑MOS管不良什么的,这些呢,都没发现,则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控制器造成续行里程缩短。
既然换了电池,续行里程还是很明显不足,建议检查下面几个问题:
前后轮轴承、刹车,如果轴承刹车出问题,架起来手盘车轮会比较重,这是非常影响续行里程的。
胎压,另外一个严重影响续行里程的有胎压,胎压不足,则续行里程大大下降,这个是很多人在续行里程出问题时候,最容易忽略的。
如果上面都排除了,我到情愿相信电机因为大负荷过载后,性能劣化,造成续行里程不足了。不过电机贵多了,可以先换一下控制器看看(虽然分析因为控制器基本上是小概率),最好有个好说话的,借一个上车测试一下,如果续行里程提高了,则说明还真是控制器问题,如果不是,控制器还可以还给人,得换轮毂电机了哈。
一般12管控制器,原装全新MOS管正常出厂价大概45左右,经过2道,人家还要给你换,报90还算马马虎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一般来说,发现动力不足,则有可能内部驱动有问题,如果发热大,则怀疑MOS管不良什么的,这些呢,都 ...

谢谢!我的刹车、轮胎都好的。
后轴承不好。想过专门换轴承,但修车的不肯,说可能弄坏电机,他说直接花400换个电机吧。
我也想过先用别的控制器上来试试,但我这车的控制器很多线头都是直接拧的,不是插头。
他说我的电机是350W,应该就是12管控制器吧?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结构与维修 百问百答 118页
电动自行车维修速成 119页
看图学修电动自行车 227页 29.6M
快修巧修电动自行车 265页 68.2M
〓◆ 电动自行车维修技能1对1培训速成 高清书签版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刹车、轮胎都好的。
后轴承不好。想过专门换轴承,但修车的不肯,说可能弄坏电机,他说直接花4 ...

350W?9管的哦。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电机轴承坏了,更换后好了。上周末为此花了70元、三个小时。起大早跑了10KM 去了修车摊,早饭都是在那边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