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的usb虚拟串口程序在win7电脑不识别,win10可以

楼主:
试过了三台win7都没法识别,安装了st的vcp_v1.4.0驱动也不行,但是插上win10电脑都不用另外装驱动直接就识别了

网友A(2019-09-04):
你用的是官网例子吗?  我做的项目也是 GD32E103    USB调用libusb_1.0库,  已经成功, 可以交流。 外包找人做了代码,我自己重新封装成QT 的 dll .学会皮毛后,发现原来有一点英文教程。

楼主:
已经解决,需要下载gd的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