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首次连接仿真器不成功

楼主(2019-09-04):
(图片)

网友A:
从错误看 是目标板的检测有问题    看看电源  复位 时钟都对吗

网友A:
或者检测一下clkout有没有输出

网友A:
仿真器驱动安装对了吧  如果第一次就不成功那就不好定位了

网友B:
同意楼上,  估计是连接方面的问题,  先检查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