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12首次连接仿真器不成功

楼主(2019-09-04):
Verify正常,Debug不成功。

楼主:
求大神指导!!!在线等

网友A:
德州仪器的c2000现在已经可以尽量不要用了!

网友A:
性价比不好!而且德州仪器的这个系列对电源要求非常高!!!

网友A:
小心密码部分把芯片锁住了

网友A:
楼主现在才步入连接仿真器的第一个坑而已!

楼主:
晶振未起振,问题已解决,结贴。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欧洲半导体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欧洲半导体芯片!

不应该这么讲啊   这东西设计好了非常皮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州仪器的c2000现在已经可以尽量不要用了!

只能说不建议使用C281X系列型号

网友:
这个驱动不正确吗?

网友A:
德州仪器的c2000以前在国内使用主要是有以下几点:
1 . 当时arm m4浮点核,以及arm A系列还没有出现

网友A:
2. c2000有汽车级的芯片,我曾经在石油钻探设备设计使用过,高温可以达到135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 c2000有汽车级的芯片,我曾经在石油钻探设备设计使用过,高温可以达到135度。 ...

这种高温只是实验环境。几个小时。

网友A:
缺点是芯片对电源要求非常苛刻,刚开始使用普通开关电源损坏了好几片汽车级
的芯片!还有jtag线驱动能力非常弱,需要添加逻辑驱动芯片!另外芯片价格比较贵,还有就是停产了许多早期型号!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尽量不要使用米国的芯片!欧洲半导体发展的非常好,非常快速!

网友C:
这么老的芯片,现在还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尽量不要使用米国的芯片!欧洲半导体发展的非常好,非常快速! ...

不过在电力系统一些应用上面,
28335的PWM外设比STM32F4应该说有优势。

还有就是TI的28系列片子,一般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在电力系统一些应用上面,
28335的PWM外设比STM32F4应该说有优势。

就是现在最新的c2000双核芯片缺陷问题还是依旧的。一旦锁住了客户就没有办法,另外cc系列无线arn芯片也继承了德州仪器芯片锁住的缺陷,不过通常可以让用户解锁一部分芯片,比c2000有点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