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喷雾香熏机音乐灯项目(优先考虑新唐方案)

楼主(2019-09-04):
各位好,帮忙推荐个主控方案,满足以下功能需求:
1.支持SPI FLASH或者TF卡(里面存放MP3音乐);
2.支持外接功放,驱动喇叭;
3.支持香薰机喷雾,水位检测功能;
感谢!!!!

网友A:
这需要音频类的。

网友:
你这需要额外搞个MP3解码芯片

网友B:
一个单片机不行,需要加解码器

网友C:
貌似一个单片机都不行的吧,添加一个几毛钱的MP3解码芯片

网友C:
单片机是都可以实现,带IO或者SPI接口好像都有吧

网友D:
单片无法实现,如果只是滴滴滴的可以。如果是播放歌曲不行,需要单独添加个专用解码器芯片

网友E:
这种还需要带音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