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开关电源启动烧带载产品IC

楼主(2019-09-04):
各位大神,200W恒压开关电源,输出DC5V,LED显示屏模组供电,客户现场启动后持续烧产品IC,IC厂家现场测试认为启动时有异常脉冲导致损坏。

上图是:IC厂家使用示波器测试LED显示屏模组时钟接口对GND波形。
IC厂家分析:整屏是有6路220V电源线供电,分成两组,每组3路,错时上电,间隔时间大概1S。测量异常模组的电源、GND,列sclk,行sclk,如下图(该异常波形是在第二组电源上电时发生)。在启动的时候都会有相同的10V的跳变,这超过了IC能承受的能力。
按我们的触发设置,能抓到异常脉冲。只要能抓到,就说明有问题。其实他们只是抓了启动时电压上升那一刻的波形。
请各位电源大神看看!

网友A:
更换第二组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