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 demo板】+分享一个RTC简单例子

楼主(2019-09-04):
    研究了一下HC32L136的RTC,写了一个简单例子,读写RTC时间,顺便在LCD上显示时间,串口也可以看到时间输出。
    上图看效果:

上一个源程序有点错误,现更新一下。
源程序:

网友A:
@WoodData
楼主,我把你这个程序下载到板子里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呢。而且串口打印出来的是程序默认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Data
楼主,我把你这个程序下载到板子里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呢。而且串口打印出来的是程序默认的数据。 ...

果然是没显示了。
我试了一下烧写一个可以显示LCD的程序,然后再烧写这个程序,就又可以显示了。
但是一断电就又不行了。还没找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Data
楼主,我把你这个程序下载到板子里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呢。而且串口打印出来的是程序默认的数据。 ...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外部低速时钟没使能。
已更新新的程序了。

网友B:
编译无法通过,这个是用模板库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无法通过,这个是用模板库建的吗

原来的库感觉函数调用太繁琐了,改了原来的库的。

网友B:
我重新设置路径,似乎还是找不到这个system_hc32l136.H文件

楼主:
system_hc32l136.H是CMSIS标准件里面的。

网友B:
编译可以了

网友C(2020-03-27):
感谢楼主分享华大例程!

网友D:
那个串口输出的太不直观了,如果字符串输出,就很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编译无法通过,这个是用模板库建的吗

找不到头文件,你应该路径下没有复制好这个头文件的

网友F(2020-05-04):
加一下串口修改数据

网友G:
你好,请问你修改了库的哪些内容?和修改了哪些外设的库呢?目前我看到的是串口、GPIO、时钟的初始化配置被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你修改了库的哪些内容?和修改了哪些外设的库呢?目前我看到的是串口、GPIO、时钟的初始化配置被 ...

就用到的几个修改了一下,没用到的没修改

网友H:
直接寄存器操作啊,我就这样干的

网友I(2020-06-13):
LCD初始化选择了外部32K时钟,RTC选择了外部32K时钟怎么会有显示.开发板上都没有外部低速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初始化选择了外部32K时钟,RTC选择了外部32K时钟怎么会有显示.开发板上都没有外部低速晶振. ...

有啊,小圆柱晶振啊

网友J(2020-10-23):
寄存器操作的话是不是太偷工减料了?

网友K:
华大的MCU为什么没有单独的RTC电源引脚,这样外部就可以加个电池了,不然断电了RTC又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L(2021-07-13):
正好最近在搞rtc,希望能借鉴一下。

网友M(2022-07-04):
感谢楼主分享劳动果实,促进他人进步

网友N:
可以这是闹钟吗?

网友O:
感觉RTC跟stm32不一样呢

网友P:
这个RTC的中断频率是怎么做?

网友Q:
如何实现低功耗呢?

网友R:
这个怎么固化时间?

网友S:
CMSIS标准件在哪配置

网友T(2022-11-10):
有谁有 HC32L136 的RTC显示日期的例程

网友U:
HC32L136 的RTC,能做毫秒计时吗

网友V:
HC32L136 的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W:
HC32L136 的RCC和RTC有什么联系

网友U:
HC32L136怎样让rtc计数器的值改变

网友X:
寄存器操作 直接啊

网友Y:
rtc与外界时间怎么校准的

网友Z:
HC32的rtc外接纽扣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AA:
HC32L136的RTC为什么不能重新配置时间

网友AB:
HC32L136 的rtc具有哪些功能

网友AC:
为什么HC32L136 的RTC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AC:
芯片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

网友Z(2023-01-05):
HC32L136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AD:
HC32L136是否能生产ms的中断?

网友AA:
采样才能降低RTC的功耗?

网友AE:
能不能使用寄存器操作RTC呢?

网友AF:
能不能实现网络授时?

网友AG:
时钟的数据无法保存到内部。

网友T:
HC32L136的RTC可以设置alarm吗?

网友AH(2023-02-04):
RTC可以使用内部的RC时钟吗?

网友AI:
RTC的误差会到多少?

网友AJ:
RTC可以有几个中断源?

网友AK:
如果不使用32K的晶振,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