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教:Multisim把5v的正弦波经1:100的升压器,并整流滤波却...

楼主(2019-09-04):
如题,个人推断出是正弦信号输出的带载能力不行,如何提高呢?(刚开始接触比较难的电路,很多东西不是很懂,希望大家指点)补充:正弦波的频率为10Mhz左右,有没有可能跟阻抗匹配有关?

楼主(点评):
@maychang 老师有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变压器是比较复杂的元件,其工作带宽比较窄。如果你用工频变压器,初级施加10MHz频率的电压,次级什么也看不到。仿真就更没有谱了。
至于“阻抗匹配”,这个概念在此根本用不上,与变压器升压再整流滤波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比较复杂的元件,其工作带宽比较窄。如果你用工频变压器,初级施加10MHz频率的电压,次级什么也看 ...

但是老师,multisim中的变压器是理想变压器,仿真的情况下应该不存在带宽的问题啊,而且整流滤波后确实能出直流波,就是电压值达不到,而且升压到40v左右的时候,仿真还出现收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比较复杂的元件,其工作带宽比较窄。如果你用工频变压器,初级施加10MHz频率的电压,次级什么也看 ...

实际上是这样的老师,本来设计的目的是做出来500v左右的10KHz的电压方波,然后就先产生了一个10MHz的5v的正弦波,用10KHz 的方波调制后,送入1:100的升压器升压,再整流滤波这样来获得,但是就出现了上述的问题。。

网友B(点评):
500V 10KHz 的方波, 你想用10MHz信号变,看样子是单极性方波脉冲。 看你能提的问题,还是先搞出来500V DC,再用半桥出方波大概好做一点。 耐压1KV以上的 MOS 管到处都是。 不过如果对方波边沿、波形有要求的话,就真不大好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这样的老师,本来设计的目的是做出来500v左右的10KHz的电压方波,然后就先产生了一个10MHz的5v的 ...

换思路吧,仿真都出不来,现实中,10MHz  1:100  耐压500V的典型升压变压器就没有,工程中有这种类似的升压装置,比如大功率电台什么的才用的东西,给如果硬做出来了,费效比低的非常可怕,哪怕仿真通过了又有何物理意义呢?
直接产生10KHz高压方波比这个好做多了,真应该佩服一下你们那天马行空的脑回路。

楼主(点评):
嗯嗯,谢谢您的点拨,我也确实感觉现实中的变压器的能量转化效率一般都不理想。那请您能不能点拨一下如何直接产生10KHz的高压方波呢?

网友B(点评):
空心变压器做得好的,转换效率还是不错的。比如那个无线充电,不少可以做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