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L431三极管扩流问题

楼主:
我修改了下电路,想输出2.5V,就把REF直接接了三极管的E端,没想到B级波形输出成下图了。不知道是啥问题,输出电压2.5V挺稳定,就是B极波动了,C极输入电压就受到影响了

网友A(2019-09-04):
可能是震荡了

网友B:
自激了,仔细看看431对稳定性的要求,对反馈和电容的要求。

网友C:
TL431受两头夹棒子气,一个让它朝东,一个叫它朝西,它也不知该听谁的,直接憋屈的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受两头夹棒子气,一个让它朝东,一个叫它朝西,它也不知该听谁的,直接憋屈的哭了。。。

这可咋办

楼主:
把输入电压改成5V就没这么明显了

网友D:
明显是环路不稳定,C和REF之间加RC电路,然后调整PI参数使环路稳定

网友E:
Rb阻值改一下,让三极管处于放大区,三极管选pai值要合适,音频放大管就不错,ref至out加一个电阻,输出加电容,b极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Rb阻值改一下,让三极管处于放大区,三极管选pai值要合适,音频放大管就不错,ref至out加一个电阻,输出加 ...

B极跟哪接电容

网友F:
直接接431的基准和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G:
输入电压不知道,Rb用的多大也不说,楼主纯粹是逗你玩儿来的,你们回复他作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电压不知道,Rb用的多大也不说,楼主纯粹是逗你玩儿来的,你们回复他作甚? ...

你没看到电路图下面有一段英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该滚的是你这种没素质的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骂你这种没素质的东西脏了老子的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你这种狂妄自大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