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大家推荐个交流互感器检测电路图 送到单片机ADC检测

楼主(2019-09-04):
请大家推荐个交流互感器检测电路图 送到单片机ADC检测
运放单电源供电
互感器 1A 2.5MA

网友A:
互感器输出并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好的 就是这么简单, 已经搞定,直接采集交流信号的最大电压。

网友B:
你们用互感器就不看说明书吗?用图2的电路更科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互感器就不看说明书吗?用图2的电路更科学。

RL是必要要有的,后面加一个精密整流电路出来就是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L是必要要有的,后面加一个精密整流电路出来就是直流

Rr+运放跟Rl有什么区别,你上学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r+运放跟Rl有什么区别,你上学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

,电阻RL可以贴近接插件摆放,是最直接的取样和保护

楼主:
图2的运放是 双电源供电的把,改为单电源的话电路怎么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2的运放是 双电源供电的把,改为单电源的话电路怎么改。

直接就可以单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