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不过(附自测波形)

楼主(2019-09-04):
产品的静电测试接触放电4kV没过,一打静电就关机,之后还可以正常开机。产品PCB大概30mmx12mm,是一个音频处理电路,包括DSP、DCDC、充电管理等主要电路。锂电池供电。
静电是在锂电池供电工作时,从usb接口打进去的,5V、DP、DM、GND四个点打进去都会挂掉。5V、DP、DM都有加TVS到gnd。
我们用自己的静电设备和示波器粗略地看了一下在gnd上打静电时DSP Reset脚波形,发现都飞的没边了:

示波器最大只能调到5V一格,在打静电的瞬间,DSP的reset电压至少波动40V,实际可能100V都有了,持续时间不到1us。电路的其他关键点,比如DCDC的输出电压,也同样被严重干扰。

请问大神:
1 在放电瞬间,电路各个节点上有这么大(>40V)的波动正常吗?
2 TVS管是不是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3 有没有什么整改建议?

网友A:
ESD问题会受到很多因素干扰,一部分是需要靠器件去泄放,一部分是和你PCB地线的走线有很大的关系。我司可以免费提供测试整改

网友B:
看不到任何设计,只能从宏观上说两句。
电池供电,浮地,静电被电池吸收,reset飞了,说明参考地飞了。所以可以猜测,静电往电池泄流的路径阻抗不够低,泄放速度不够块

网友C:
产品什么样的外壳?  USB外壳如何处理? PCB的gnd和USB外壳的关系, 直连还是RC还是分割? 这些才是关键

网友D:
泄放通道阻抗需要检查阻抗,同时考虑TVS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E(2019-11-18):
TVS的反应时间比较长 最好是要用ESD管
设备重启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软件复位 ,复位引脚 等 具体原因需要 确定
最好把外形拍个照片 看看 还有相关的原理图 pcb

网友F(2020-01-19):
只跟你的PCB有关。贴上来看看。

网友G(2020-08-18):
有可能从地耦合过去的,对地加个Y电容试试,100PF 2KV的(这是采用堵的方式)

网友H:
请问下  打静电的时候  可以接示波器看电路波形的嘛?会不会有可能损坏示波器?

网友I:
一般USB的三个脚都要选择正确的ESD器件,且在靠近外口放置。处理器的RESET脚要上拉或下拉,最好再接一小电容,这样可以对避免重启又很大帮助。

网友J:
太泛泛,没法说啊

网友K(2020-09-18):
原理图 PCB都不贴出来 网友们想象么

网友L(2021-11-15):
引用 网友E:
TVS的反应时间比较长 最好是要用ESD管
设备重启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软件复位 ,复位引脚 等 具体原因需要 确 ...

TVS管ps级,ESDns级;楼主,把TVS关当ESD用,结电容要考虑清楚,避免引入SI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任何设计,只能从宏观上说两句。
电池供电,浮地,静电被电池吸收,reset飞了,说明参考地飞了。所以 ...

静电是共模骚扰,最终要流入参考平面会到静电枪负极;电池应该吸收不了这么高频

网友L:
加了TVS(姑且认为结电容不会导致SI问题),还出现严重的骚扰,很可能是泄放路径的阻抗太大,来不及把骚扰电路很快的泄放到参考平面;建议:1.检查GND平面是否完整,如出现裂缝、割裂等;2.整个pcb面积太小,与参考平面之间的分布电容太小,骚扰电流来不及泄放;3.如果可以,把PCB与金属外壳良好搭接吧,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M(2023-01-15):
引用 网友D:
泄放通道阻抗需要检查阻抗,同时考虑TVS参数是否合适

泄放通道的阻抗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N(2025-03-06):
你好,最终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