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不了信号

楼主(2019-09-04):
我输入1mv的1hz的交流信号 为什么10倍可以放大10倍 改成100倍放大却一倍也放大不了。100倍也不会失真啊,而且这个波形也不像失真的,就是和输入波形一模一样了。请教各位大神        。我通过R2/R3 改变了R2的阻值来改变放大倍数的

网友A:
下图,R2为250K太大,流过集电极c的电流太小,三极管Q1的直流工作点不对,Q1处于非放大区,所以不能放大信号。

楼主(点评):
大神 我把发射极的那个电阻R3改成1K 为什么他也不放大了

网友B:
如果丢掉防止软件,全部自己手算,并实际测试,就知道啥原因了。

网友C:
我以为要输出馒头波形呢,居然可以有倍的波形

网友D:
你输入 0.1mV 或者 0.05mV 的交流信号再试一试一楼的  一百倍 那个。

楼主(点评):
我试了下 没有放大。我想请问下为什么电阻R3改成1K也放大不了了。。而R3改成5K就可以放大。R2是50K.是因为R3改成1k导致IB减小 三极管截止吗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R3改成1K, 工作点已经变了,应该是跑饱和区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E: 可我这个是一倍都没有放大 跑饱和区不应该是失真了麻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饱和没放大作用了,截止是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