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OC3083控制问题

楼主(2019-09-04):
大家好,最近用MOC3083控制可控硅,遇到不能关断问题,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顶一下
哪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2019-11-13):
去掉压敏电阻看看,这种电路天生的缺陷就是会偶尔在上电的瞬间导通一下,如果是用在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的话,会是致命的,最好是用继电器,不要用它,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