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选型目录

楼主(2019-09-04):
                                                                                                    PPTC自恢复保险丝
             PPTC是英文单词的缩写:Polyer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ent.中文意思是:高分子聚合物正系数温度电阻,即:高分子正温热敏电阻。严格意义讲: PPTC 不是自恢复保险丝。 Resettable Fuse 是自恢复保险丝.
             在国内电子过流保护行业,习惯用语把 PPTC 称为自恢复保险丝。Poly Switch 高分子聚合物开关,也是 PPTC 另一种称呼。( 自恢复保险丝 / 过流保护片 / 聚合物开关等 )实际上统指 PPTC 。

工作原理

               PPTC 是由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掺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常温 25℃下,正常工作电流通过 PTC 内部时,高分子聚合物与导电粒子材料高密度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结晶状的结构,此时 pptc 处于低阻值的分子状态。(它是一种能量的动态平衡,流过 PPTC 的电流因为 PPTC 的关系会转化为热量散发到环境中,当转化的热量与散发的热量达到平衡时,PPTC 处于低阻状态,不动作;)
               当 PPTC 两端出现短路/破坏性大电流时,串联中的 PPTC 消耗功率 P="I2R" 开始增大,PPTC 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使 PPTC 内部高分子聚合物温度急速上升,导致急剧膨胀,同时开始结晶形成胶状体,导电粒分子健开始断裂,阻断由导电粒子材料形成的通路,此时 PPTC 内阻值达到 KK Ω级数值。从而有效的限制短路电流 / 破坏性大电流通过PPTC ,电路回路处于断开状态。此时 PPTC 处于高温高阻状态,经过有效试验 24 小时是时时处于高阻值状态。
              当故障电流排除后, PPTC 内部材料温度降低,高分子聚合物重新结晶,导电粒子材料开始导通。整个工作电路恢复正常。PPTC 自动恢复,无需人工更换。

PPTC的选型
PTC选型时,决定性的四个主要参数:电路中的电压值、正常工作电流值、保护启始电流值、环境温度.
1、列出设备线路上的工作电流(I)和最大的工作电压(Vmax)
2、列出工作环境温度正常值及范围,按折减率计算正常电流 Ih(详见环境温度与电流值的折减率表)
3、根据 I 、V 值,产品类别及安装方式选择一种自复保险丝系列。(参考各规格表)
4、选出的自恢复保险丝的 I 值必须大于或等于 Ih,如果要求工作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应参考环境温度与电流
值的折减率表,选最高温度相对应的电流值产品,最好仿真实际环境温度测试.
5、保护动作时间与电流成反比,但是至少是额定电流的两倍。

无铅无卤环保产品,符合 ROHS(2011/65/EU) HF(EN14582)及 REACH 检测标准
产品特性:表面贴装元件,比普通 SMD 保险丝动作更快,电阻更低
应用范围:所有高密度电路板
工作环境温度:-40℃~85℃
安规认证:UL pending
产品目录
封装方式
装尺寸

工作电压

V Max(V)

工作电

I max (A)

保持电流

I hold (A)

跳闸电流

I trip (A)

更多详细参数
贴片封装
6-30
20-40
0.03-1
0.09-2
更多详细参数
6-24
30-100
0.05-1.5
0.15-3
更多详细参数
6-60
0.05-3.5
0.15-7
更多详细参数
6-30
0.03-2.6
0.09-5.2
更多详细参数
8-60
0.1-4
0.3-7
更多详细参数
10-60
0.3-2
0.6-4
更多详细参数
6-60
10-40
0.3-7
0.6-14
更多详细参数
插件封装
封装尺寸
工作电压
工作电
保持电
跳闸电流
更多详细参数
-

更多详细参数
-
40-100
0.3-14
0.6-28
更多详细参数
-
0.4-10
0.8-20
更多详细参数
-
0.05-4
0.1-8
更多详细参数
-
0.2-5
0.4-10
更多详细参数
-

更多详细参数
-
1-7.5
0.05-0.75
0.12-1.5
更多详细参数
-
0.05-1.2
0.1-2.4
更多详细参数
-
0.05-3
0.1-0.6
更多详细参数
本文出自深圳市阿赛姆科技有限公司转载请说明出处及链接(http://www.asim-em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