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

楼主(2019-09-04):
请问各位大神,此电路为啥会出现当CON_IO拉低时,VB信号偶尔还是高电平,和后端的IC电流有关系吗?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DGND_24和GND连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ND_24和GND连在一起吗?

是的连在一起

网友B:
R46阻值多少?焊错电阻没有?

网友A:
电阻虚焊,光耦损坏,都有可能

网友C:
电阻位置调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