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136-DEMO板】无法识别SWD下载

楼主(2019-09-04):
请问各位如标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板载的仿真器还是Jlink?如果是板载的仿真器,看看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能否识别CMSIS-DAP的接口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板载的仿真器还是Jlink?如果是板载的仿真器,看看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能否识别CMSIS-DAP的接口设备 ...

是开发板自带的“CMSIS-DAP"仿真,插入USB后,偶尔可以正常显示,经常是显示连接错误。是不是那里没焊接好还是MCU的问题?

你是说那个界面偶尔可以显示已连接到MCU?换根USB线试试

楼主:
@martinhu
是的,偶尔会显示SWD连接,并可以下载仿真。

如下图所示、在“CMSIS-DAP -JTAG/SW Adapter”菜单下有:
1、”CMSIS-DAP HDSC V1.0“菜单。Serial No:HDSC CMSIS-DAP(图一)
2、”Any“ 以及”CMSIS-DAP HDSC V1.0"菜单,但”Serial No:“为空(图二)

楼主:
@HDSCMCU
@华大MCU资讯站
@21ic小喇叭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B:
你是不是开始烧写的程序把SWD的IO端口配置错了?
开始能不能烧写成功的?
可以通过串口方式烧写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开始烧写的程序把SWD的IO端口配置错了?
开始能不能烧写成功的?
可以通过串口方式烧写改回来。 ...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因为【HC32L136-DEMO板】中有二个板子,一个是下载“HDSC CMSIS-DAP”板,别一个是HC32L136K8的最小系统(含液晶)板。如果会改到SWD的IO配置,也只能是最小系统这边,跟“HDSC CMSIS-DAP”板是没关系。

网友B:
CMSIS-DAP你那个是正常的啊,都有显示出来啊,应该是你的HC32l136芯片的SWD的IO管脚不通。
你是不是开始烧写了程序的,把SWD管脚配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SIS-DAP你那个是正常的啊,都有显示出来啊,应该是你的HC32l136芯片的SWD的IO管脚不通。
你是不是开始烧 ...

我把CMSIS-DAP连到其它板也是一样,连接失败。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刚刚又连接正常,下载也可以了,换了好多程序也可以下载进去(含之前下载出错的程序,并且重新上,下电,也都可以下载了),都不晓得程序问题还是板子问题(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

@HDSCMCU @华大MCU资讯站
这类问题是要怎样避免并解决。

网友B:
你是不是把J3插针短接了?
短接了只能串口下载,不短接才能SW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J3插针短接了?
短接了只能串口下载,不短接才能SWD

没有短路,都是一样的下载方式、下载设置。

网友C:
我也遇到,不过那个不是问题,那个是USB接口惹的祸,接插接触不佳,需要用质量较好的线头子,否则插进去扭秧歌,就是那种情况,人品好那么点点的摇摇插头又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不过那个不是问题,那个是USB接口惹的祸,接插接触不佳,需要用质量较好的线头子,否则插进去扭 ...

谢谢。
不管用,我也怀疑过是虑焊、假焊等,将所有焊点重新加锡,并把USB也换过新的,也将USB接线也改了,还是没有用,昨天它(【HC32L136-DEMO板】)又自动恢复正常功能。

网友D(2021-01-25):
这个是下载器已经连接上的,但是没有找到目标MUC,目标MCU连接查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