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LTM4644过流保护类型是latch off还是hiccup

楼主(2019-09-04):
rt,手册没看到具体描述,有一个恢复时间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仔细看,里面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里面有说明的、

还请老哥指点,没有找到相关描述

网友A:
仔细看英文应用手册。第一页和第七页好像有、

网友B:
都不是。
它的开关管每周期限流。短路时仍然有电流输出,因为输出短路,功率输出很低,电源IC并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网友B:
每周期限流自然实现了过流保护。过流时它给出最大电流,但因为电压下降,功率也下降,器件压力也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周期限流自然实现了过流保护。过流时它给出最大电流,但因为电压下降,功率也下降,器件压力也降低。 ...

没明白您的意思,是打嗝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您的意思,是打嗝方式吗

都没有。
它的电流不会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