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大赛求助

楼主(2019-09-04):
请教一下csc系列开发板,用keil该怎么烧录啊

网友A:
可以使用第三方烧录器, 也可以使用JLINK, ULINK,MM32LINK等调试器调试下载;如果没有上述工具,可以跳Boot0为高, 使用官网下载的ISP程序烧录下载;再跳Boot0为低,让程序运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