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MOS切换,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图合理吗?

楼主(2019-09-05):
如图所示:
+A为常通12V
+B为偶尔接入电压(此电压超过+A)
+OUT为+A的输出电压
+B→+A电流约40A
+A→+OUT电流约5A

要求:+B不存在时,+A会向+OUT 输出,且不会向+B倒灌;
          +B接入时,向+A供电,此时+OUT停止输出。

这个电路合理吗?且各个电阻最好怎么确定阻值范围呢?
求教了!

逻辑开关电路

逻辑开关电路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A有电时,中间的电阻网络一样会导致 Q111 导通。

网友A:
40A电流相当大,简单电路都不大合适,要慎重一点考虑。 建议采用IC驱动MOS管,成本允许,用 IC 判断 B 电压高于 A 更保险。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用。

请指教什么原因导致不能用呢?怎样去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A有电时,中间的电阻网络一样会导致 Q111 导通。

只有A有电压的情况下,Q333的c-e电阻和C到Q444的b电阻,这两个电阻值是比较大的,即便Q444的c-e产生一个钳位电压0.7V,通过上拉电阻分压+A后,Q333的C点电压是较高的,调整好各个阻值,Q111是可以不工作的。

网友C:
用IGBT,一般的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电流相当大,简单电路都不大合适,要慎重一点考虑。 建议采用IC驱动MOS管,成本允许,用 IC 判断 B 电压 ...

现在受制于PCB空间的限制,这个单元占用的空间越小越好,请赐教哪些IC型号可以实现此功能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受制于PCB空间的限制,这个单元占用的空间越小越好,请赐教哪些IC型号可以实现此功能要求? ...

一片 LM393D 双比较器加若干贴片电阻搞定。或者 LM358D 双运放加若干电阻,其中一个接成带回差的比较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 LM393D 双比较器加若干贴片电阻搞定。或者 LM358D 双运放加若干电阻,其中一个接成带回差的比较器也 ...

我若用单比较器可以实现吗?因为两个MOS其实是一刀双掷的开关概念,主要是某些单比较器封装和贴片三极管差不多小,很省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若用单比较器可以实现吗?因为两个MOS其实是一刀双掷的开关概念,主要是某些单比较器封装和贴片三极管 ...

两个MOS管是互斥关系,单比较器你自己看看能不能做到。
真要那么小,可以找3x5mm 大小的 VSOP-8、SSOP-8的双比较器。或者减少外围电阻的尺寸,比如使用阵列贴片电阻。
用单比较器,再加一粒晶体管反相大概也可以,但尺寸是否会比双比较器小,不好说,可以试一试
或者可以保证+B只有超过12V、0V两个状态,可以+B接粒二极管,一粒下拉电阻,控制Q222大概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管是互斥关系,单比较器你自己看看能不能做到。
真要那么小,可以找3x5mm 大小的 VSOP-8、SSOP-8 ...

老师您好,我这里画了3种不同的电路,请做一下点评。
我也很追求稳定,但是空间较小无法两全其美,目前3种电路的封装说明一下。
所有电阻都是0402(或者0201不清楚合适不)
单运放为SOT23-5的封装,和贴片三极管一样大。
双运放为SSOP好找些。

+B的电源在+A电压不稳回落到11V时瞬间产生,且立刻取代+A或是与其一起供电。
其中C2为较大的电容,目的在于+A电压中断且+B还没有流过Q111时,能够继续给IC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