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TI Sensor Monitor使用

楼主(2019-09-05):
(无正文)

楼主:
实验步骤
(1)打开《TI Sensor 实验和 Monitor 使用
\Projects\zstack\Utilities\SensorDemo\CC2530DB\ SensorDemo.eww》

(2)选择 CollectorEB-PRO 、SensorEB-PRO 分别编译下载, CollectorEB-PRO 为协调器、SensorEB-PRO 为终端,注意是一个协调器,和一个或者多个终端。将协调器、终端分别上电,协调器液晶显示 IE 地址,D1 闪烁。

(3)LCD 上显示文字,此时先按下协调器的 S2,然后在按下 2 个终端的 S2,LCD 上显示Gateway Mode。

(4)终端上电后显示 SensorDemo Sensor,协调器显示 Match desc req Rsp sent.按终端 S2 联网,联网成功后协调器显示 Report rcvd. 协调器 D1 和 D3 闪烁说明正常。

(5)打开软件ZigBee Sensor Monitor,未安装的请找到“ZigBee_Sensor_Monitor_1.2.0.exe”安装即可,在入门篇讲过,不懂的请自行去看,选择与协调器连接的串口,再点开始。

楼主:
实现现象

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