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放大倍数怎样算?

楼主(2019-09-05):
(图片)

网友A:
不好计算。但可以仿真确定放大倍数。

网友B:
用仿真电路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计算。但可以仿真确定放大倍数。

有个疑问就是,Q2是恒流源,当IB1变化时,IC1(IC2)会变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就是,Q2是恒流源,当IB1变化时,IC1(IC2)会变化吗?

虽然Q2是电流源,但不是绝对理想的恒流源,当IB1变化时,IC1(IC2)仍然会变化。由于电流源内阻很大,Q1的负载电阻就很大,所以Q1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会很高,电流源负载比普通电阻负载的放大倍数高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Q2是电流源,但不是绝对理想的恒流源,当IB1变化时,IC1(IC2)仍然会变化。由于电流源内阻很大,Q1的 ...

假如IB2设定的电流是 60uA,输出伏安曲线如图,
那么IC1的变化范围是不是只能在红色那小段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