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高压BUCK电路驱动问题

楼主(2019-09-05):
下图为BUCK的驱动电路,输入电压是36V,输出稳压在33.6 V, 也就是8串的18650电压,采用PMOS管做开关,因为PMOS管的VGS电压是+-20V ,下图驱动可以吗?有没有朋友做过高压的BUCK电路?

楼主:
以上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输出是给8串18650充电的电压,也就最高33.6V,  有做过的朋友吗,该怎么简单的处理这种高压的驱动?

网友A:
你的元件都是Q?D?不方便讨论。。。。。。。

网友B:
8串的锂电就算比较高电压的 三元 电池,满电只有33.6V~34.8V,电量快放完时不到 24V, 你这电路怎么出33V? 玩升降压?
20V 的稳压管肯定不行,用 15V 或者 12V 的保险一点。 另外你的开关频率准备设置为多少? 两粒10K的电阻,加PMOS的栅极电容,能满足开关速度?

看样子是准备做MCU控制的数字电源。 如果用合适的自举电路,开关管可以用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串的锂电就算比较高电压的 三元 电池,满电只有33.6V~34.8V,电量快放完时不到 24V, 你这电路怎么出33V? ...

是的,用MCU控制的BUCK电路,PMOS管的G电位不能到地,只能是20V,因为VGS电压是+-20V ,所以不好控制

网友C:
安全电压以内,高压…

网友D:
简单点理解是可以的。

网友E:
在模拟版,网友@tianxj01 提供的方案很完美,
LZ还在纠结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