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压BUCK电路驱动问题

楼主(2019-09-05):
下图为BUCK的驱动电路,输入电压是36V,输出稳压在33.6 V, 也就是8串的18650电压,采用PMOS管做开关,因为PMOS管的VGS电压是+-20V ,下图驱动可以吗?有没有朋友做过高压的BUCK电路?

网友A:
不可以,应该采用低阻驱动,关于低阻驱动,论坛有很多讨论,自己去搜索一下吧,先NPN倒相并提供栅极快速的下降沿是对的,然后采用4148和NPN组合成低阻抗栅极上升沿驱动。
鉴于你这里是高供电,直接拉到GND,则会造成栅极击穿,因此,最直接的同时不影响驱动低阻抗的,就是上面加一个NPN,共基极箝位,该NPN基极接合理是栅极电压限制值,E极接输入NPN的C极。
这样总共3个NPN,才能有效推好P MOS的BUCK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应该采用低阻驱动,关于低阻驱动,论坛有很多讨论,自己去搜索一下吧,先NPN倒相并提供栅极快速的 ...

是怎样的电路,还是不明白
我上面的电路没有把G拉到地,用稳压管20V 分压的,导通只有20V,不导通是等电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怎样的电路,还是不明白
我上面的电路没有把G拉到地,用稳压管20V 分压的,导通只有20V,不导通是等电位 ...

就是这样的电路,至于为什么需要这样,我前面说了,上论坛找MOS管驱动的帖子,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电路,至于为什么需要这样,我前面说了,上论坛找MOS管驱动的帖子,多了去了。 ...

Q3, Q4为什么要那样连接呢? R4和PWM的那条线有交叉吗?
G极电位不能比20V低,因为会超过+-20V , VGS电压 ,G点为36V时就关闭  , PWM输出高电平时,G点就拉到地了,这样VGS电压就是-36V,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3, Q4为什么要那样连接呢? R4和PWM的那条线有交叉吗?
G极电位不能比20V低,因为会超过+-20V , VGS ...

这就是共基极箝位啊,上面Q3的基极接的是已知电位,36V被1K/3K分压,R5电压=9V。
也就是Q3的C极,最低将只能出现接近R5电压的值9V,这样栅极就安全了。
对于已知且稳定的输入,这里直接电阻分压合理值就可以,如果输入变动,而且范围较大,则R5可以换成10V左右的稳压管,线路就可以适应大范围变化的输入电压了。
由于采用了共基极输入,所以,Q3的耐压只需要在高于栅极耐压值就差不多了,而最大的电压则由Q4承担,所以Q4的耐压必须接近输入电压。
如果不是高压BUCK,则Q3直接不需要。
线路图交叉的,会有点,没有点就不是交叉,这也是看或者画线路图必须掌握并且做到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共基极箝位啊,上面Q3的基极接的是已知电位,36V被1K/3K分压,R5电压=9V。
也就是Q3的C极,最低将 ...

Q3的C极怎么钳位 ? 还是没有搞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Q3的C极怎么钳位 ? 还是没有搞懂

三极管原理不明白吗?哪怕饱和,这个管子的C极电压也只能等于E极+饱和压降,E极是27-0.7=26.3V 假定饱和压降=0.3V,则C极电压只能比26.3+0.3=26.6V高。这电压是被基极箝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原理不明白吗?哪怕饱和,这个管子的C极电压也只能等于E极+饱和压降,E极是27-0.7=26.3V 假定饱和 ...

Q4的C极不是可以直接拉到地电位了吗?  同样Q3的B极电位一样的拉下来了, 电阻上的分压有什么用呢?
还是没有看懂你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Q4的C极不是可以直接拉到地电位了吗?  同样Q3的B极电位一样的拉下来了, 电阻上的分压有什么用呢?
还是没 ...

Q4 的C极你看接的是什么?是Q3的发射极,而发射极最大电压也就是比基极低0.7V或者多一点点,怎么可能到0呢?到0那么Q3就已经坏掉了,事实上,Q4在这里,C极电位是基本上不变的,差不多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直流电压了。不管它是导通还是截止。
看来你需要好好去学习一下三极管理论和典型的共基极输入概念了。
当然,所有的讨论都在于,分压电阻能提供和工作电流匹配的基极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Q4的C极不是可以直接拉到地电位了吗?  同样Q3的B极电位一样的拉下来了, 电阻上的分压有什么用呢?
还是没 ...

假如 放大倍数都是100
假如,工作电流=100mA,则基极电流=1mA,影响幅度=1K//3K*1mA 小于1V,Q3基极你怎么拉下来?
当然,你给Q4来个短路,那么Q3基极真被拉下来了,这个没有疑问,所有的东西就基于正常工作电流和正常驱动来分析的,当然不包括短路。
你以为三极管导通和短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Q3的C极怎么钳位 ? 还是没有搞懂

实际上,这个线路在驱动的PWM平顶段,栅极稳定条件下,下拉电流也就是10mA不到的静态工作电流,只有在PWM方波边沿,栅极充放电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电流出现,为了对付该比较大电流可能造成的Q3基极波动,我们可以简单的加一个电容来搞定。这样在方波边沿,也可以完全稳定住Q3的基极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 放大倍数都是100
假如,工作电流=100mA,则基极电流=1mA,影响幅度=1K//3K*1mA 小于1V,Q3基极你怎么 ...

就上面那个电路,当Q4基极的PWM信号电压足够高时,Q4是可以饱和的,由于Q3此时基极电流足够大,则可以强行令Q3饱和,此时不能用所谓的“放大倍数=100”这个参数了,也就是说Q3的C极对地电压只是2个饱和压降,Q3起不到“共基”作用了,所以会对MOS的SG耐压提出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上面那个电路,当Q4基极的PWM信号电压足够高时,Q4是可以饱和的,由于Q3此时基极电流足够大,则可以强 ...

你以为线路设计都是无限驱动?
利用共基极箝位,本身就需要合理的控制下面驱动管的驱动电流,如果2管都饱和,则首先是线路失去箝位意义,並且,不饱和的Q4,有很高的开关速度,而Q3虽然可能饱和,但是由于共基极输入,其退出饱和-截止完全受Q4影响,所以速度和一般的饱和三极管不同,基本上没有基区载流子抽取问题,速度非常快。
实际上线路应用时候,会在R4上面并联合适的电容,以提供高的栅极电荷充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线路设计都是无限驱动?
利用共基极箝位,本身就需要合理的控制下面驱动管的驱动电流,如果2管都饱 ...

Q3,Q4 都是放大状态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Q3,Q4 都是放大状态的吗?

Q3处开关态,会进入饱和,一般来说,共射线路,饱和后,由于必须对基区的多余载流子进行抽取,严重影响关闭速度,所以非常不利于提高开关速度,但是这里因为整个线路的截止却受Q4的控制,当线性工作的Q4截止,则整个回路的电流没有额外的途径势必同时截止,就像一个开关,虽然没有关断,但是外电源断了,电流还是没有了。所以,这里Q4的饱和和一般共射概念的饱和是有区别的。参数确定合理,该线路的速度非常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线路设计都是无限驱动?
利用共基极箝位,本身就需要合理的控制下面驱动管的驱动电流,如果2管都饱 ...

你的前提是能“保证”Q3基极电压几乎不变,于是有所谓“共基”,且由此Q4就不会进入饱和。
但就上面这个电路图,PWM作为普通开关信号,在能令Q4饱和的情况下,是能令Q3基极电压被下拉的,也就是共基失效。

网友C:
感觉拖拉机想要弯道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处开关态,会进入饱和,一般来说,共射线路,饱和后,由于必须对基区的多余载流子进行抽取,严重影响关 ...

大师,确定这个电路可以吧,不要害我了,我要做PCB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确定这个电路可以吧,不要害我了,我要做PCB了

任何一个线路,画好了,必须是打样,测试,才能批量吧,至于打样,经过几次改动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就这个线路而言,如果你实际做,则Q4的PWM输入肯定会有基极电阻,建议电阻稍大,同时并联一个几百p的小电容,目的是加大脉冲边沿的基极电流能力,而R4则直接并联一个UF级别的电容,要求性能更高点的,则R5建议换成稳压管。这样处理后,线路除了参数有可能会调整,基本上不会有大的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线路,画好了,必须是打样,测试,才能批量吧,至于打样,经过几次改动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就这 ...

这三个三级管都是放大状态的?   容不得搞几次了,老板天天催,电路有问题,推到重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线路,画好了,必须是打样,测试,才能批量吧,至于打样,经过几次改动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就这 ...

这样的行吗?

网友A:
切,那么你就用直插的三极管,飞线焊接一下,非常简单的线路,测试一下

网友D:
建议把20K的电阻换成稳压管,保证上面那个三极管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这样才能将MOS的栅源电压钳位在稳压管的电压值附近,并且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网友A:
鉴于我给你的是一个结构性线路,实际实施建议采用上面线路,这样,线路的驱动能力边沿加速各参数均分别可调。具体是调制什么电阻实现几个参数就自己去想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鉴于我给你的是一个结构性线路,实际实施建议采用上面线路,这样,线路的驱动能力边沿加速各参数均分别 ...

为何不直接换高耐压的pmos ,下面的只用一个npn 去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直接换高耐压的pmos ,下面的只用一个npn 去驱动?

耐高压的PMOS,栅极可承受不了高压,而单个NPN驱动,则MOS栅极充电时候速度怎么保证?如果采用稳压管限压的方法,则充电放电速度都受影响。
线路不是只有一种,另外当然可以采用稳压管串联电阻接到一个NPN,然后在稳压管端接图腾柱输出到PMOS管栅极,由图腾柱提供栅极驱动能力。
相比较,采用图腾柱的,速度性能、参数可控性理论上都没有上面线路来的好。同样是3个三极管,为什么不选择性能更可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线路,画好了,必须是打样,测试,才能批量吧,至于打样,经过几次改动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就这 ...

下图是用multisim 仿真的波形, MOS管的G极驱动下边沿不是很陡峭,感觉还不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压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是用multisim 仿真的波形, MOS管的G极驱动下边沿不是很陡峭,感觉还不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压做好
...

这种东西正确波形要是multisim能仿真出来,那就不是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线路,画好了,必须是打样,测试,才能批量吧,至于打样,经过几次改动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就这 ...

下图是mutisim仿真的波形,MOS管G极下降不是很陡峭,还不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压驱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是mutisim仿真的波形,MOS管G极下降不是很陡峭,还不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压驱动了 ...

10K电阻在栅极充放电速度还没晶体管更大电流的陡峭?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我说了,multisim要能正确仿真这个,还能叫multisim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是mutisim仿真的波形,MOS管G极下降不是很陡峭,还不如用两个10K电阻分压驱动了 ...

你可以去看一个去年的帖子,链接是:
BUCK降压电路,MOS和电感发热严重
这楼主提供了一个仿真网站,效果比较真,你可以去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在栅极充放电速度还没晶体管更大电流的陡峭?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我说了,multisim要能正确仿真这 ...

我下面的两个三极管是用2N3904 ,上面的一个是用2N2222A,multisim 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仿真什么电路,要贴出来,才好讲。t先生是可以信赖的。

我现在用浮空驱动的半桥IC去推动,  IR2104 IC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