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面试题——串口接收

楼主:
看图片,本人想了好久,感觉协议有问题。
最理想的情况是将缓冲区的数据读到数组,数组的前俩字节是AA68表示上位机命令,否则就是透传。
但是接收到的数据是11AA681122,单片机就蒙蔽了对吧。

串口接收上位机&&透传

串口接收上位机&&透传

网友A(2019-09-06):
读到AA68就认为是头,之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到AA68就认为是头,之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问题是你先判帧头才能读啊,不是读了再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先判帧头才能读啊,不是读了再判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
一个个遍历过来啊,先读到AA,如果下一个是68,就算发现了头。

网友B:
透传是没有数据包格式吗?如果没有,需要判断是设置命令还是透传先遍历头AA68,有的话,根据命令包校验,校验正确是设置命令,错误就是透传。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法判断透传数据正确与否。没了解透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大量数据传输,应该也有校验。一般收到包,判断头,不是头直接扔了,应答错误,让上位机重发。三次错误就判串口通讯故障。是不是大疆透传用于显示摄像头数据,那应该是不需要校验,降低了速度。不知道分析是否有误,有误请指正。

网友C:
你的数据长度都是不固定的吗?

网友D:
明显的大部分时间是透传,只是上电的一段时间可能非透传而已

网友E(2020-02-22):
我~~~~~~~~~~~~~~~ 真~~~~~~~~~~ 挫~~~~~~~~~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