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测试电机极对数的两种方法

楼主(2019-09-05):
在电机控制中,需要对电机转速进行控制,必须知道电机的极对数,才能建立电转速跟机械转速的对应关系。下面将介绍两种测量电机极对数的方法:
      一、让电机运行起来,测量相电流的频率,与电机的机械频率,则极对数 = 相电流频率/机械频率
             这种测试方法的优点是测试方便,只需要读取两个频率值便能计算出来;
             缺点是需要的环境多一些:电机要运行起来、测试相电流频率的仪器(如示波器)、测速仪
      二、1.先测试任意两相的相电阻
            2.算出供电1A左右时所需要的电压。
            3.将电源调至改该电压,给这两相通电
            4.用手转动电机转子(根据转动的难易程度适当调节电压大小),计算转子在转动一周时卡滞的次数,该次数即为电机的极对数
            这种测试方法的优点是需要的环境简单,不需要电机转动起来,只要测出相电阻以及一个电源
            缺点是操作起来比较麻烦,用手转动转子时,供电电流太大,可能转动不起来;供电电流太小,转动的过程中可能不会卡滞;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源的电压。在一些转子没有外露的电机,这种方法不可行。

有其他的测试方法欢迎留言,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A:
第二个方法如果转动一周 ,抖动2次是不是,2对极电机   4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方法如果转动一周 ,抖动2次是不是,2对极电机   4极电机

是的

网友B:
直接找电机厂家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电机厂家要资料

嗯嗯,这个是最方便的

网友C(2020-08-04):
第一种方法,让电机运行起来,如果是无传感控制,不知道电机的极对数,而又要让电机平稳运行,电机需要先自学习出其他参数,然后控制电机运行吗?另外,这种方法是需要外加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方法,让电机运行起来,如果是无传感控制,不知道电机的极对数,而又要让电机平稳运行,电机需要先自 ...

一般来说,加载的相电流波形会比较好。对于能稳定运行的电机控制,其电转速都是能检测到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不考虑加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