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X IDE打开MCC后,配置的过程中IDE卡死

楼主:
使用MCC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IDE卡死只能管理器结束,再次打开不做芯片配置操作,重复点击MCC界面各个菜单还是卡死,电脑32位,X IDE 5.20版本,MCC 版本3.85.1

网友A(2019-09-09):
电脑什么配置? MCC打开的时候是会卡的, 等一会就好了

楼主(点评):
是会卡,后面连XIDE都卡死了

网友B:
试一下最新版本: X IDE 5.25

网友C:
X IDE 5.25x里MCC是无效软件,晕死

网友D:
功能强大的软件,可能对电脑要求会高一点。 或者软件间还没磨合好

有些软件还对系统有要求,偶之前在台式机装VSCode 死活装不了换WIN10就OK

网友E:
重做系统

楼主(点评):
意义不大

楼主:
感觉MCC挂接IDE不太稳定,没法和ST的CubeMX相比,安装中文X IDE,启动MCC后,XIDE大部分菜单变成英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 IDE 5.25x里MCC是无效软件,晕死

不是吧

网友F: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G:
X IDE 5.25,WIN7
有时候几秒就进入界面,有时候要卡个1分钟才能进,有时候直接卡死
感觉不是简单的电脑配置的问题,估计还是有一定的兼容性风险,集成太多部件了

网友H(2019-12-15):
x ide5.3 win10 64, 一开始mcc很慢,后面ide就直接卡死了

网友E(2020-07-06):
我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换电脑 OK

网友I:
X IDE在安装的时候不要选中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0-08-05):
引用 网友I:
X IDE在安装的时候不要选中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嗯,重新装了英文,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