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超常见故障案例及维修处理

楼主(2019-09-05):
公众号:安泰测试

一、故障最多的是电源电路故障最多的是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主要有串联型和开关型两类,基本由振荡,变压、整流、滤波、稳压等部分组成。作用是将交流市转换成稳定的交流和直流电压,给机器提供能量。电源电路的工作电流较大,发热量大,所以故障率高。如整流桥、稳压块等,当负载过重(即电流过大),电网电压过高和温度过高(如散热不良)时,都可能造成这些元件的损坏。所以要加装交流稳压器来稳定电源电压;安装空调机来降低室内温度和定期清除机器内部的灰尘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是完全可以减少电源部分损坏的可能的,同时亦可大大减少机器的故障率。

电源电路的检修主要就是检查和修理这些部件,懂了电源电路的原理和作用,那么不讼是进口机器还是国产机器,修理思路和方法也都一样,其实和修理其他电器,如电视机,电脑等的方法的思路都很相似。许多损坏的进口机器,用国产元件代替也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二、修理显示部分和修理电脑很相似

彩超的显示部分其实就是一台电脑,专用的罢了:有主机、监视器和照相监视器。

监视器由视频放大,扫描和显示等几大部分组成,它将高分辨地显示出来自主机的超声图像,我们通过实践感到监视器的故障多出现在扫描部分,其中以行扫描的故障率为最高,与电源部分类似,行扫描部分正常工作时就是在高电压和大电流的状态下,它几乎消耗了整个监视器一半以上的电能,在正常工作时就有一系列的发热元件,如:行输出管、行输出变压器和行校正线圈等,当散热不良时,就可以造成这些元件因过热而损坏或使线路板开焊。

我们曾修过几台EUB200型彩超,主机工作正常,监视器无光,只有一条垂直亮线,经反复检查发现行扫描的行校正线圈因高热脱焊,重新焊接后故障排除,从中可以看出温度过高可引起彩超多处发生故障,所以通风与降温对B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防患于未然,更好的保证机器正常工作。可以看出对这部分的维修和电脑的维修非常相似。

三、键盘故障

其实彩超的键盘和电脑的也基本上相同:维修思路和方法也和修电脑键盘基本相同。也是由多种功能键和数字字母键组成,它是彩超操作最多的部分,由于机器的生产厂家和型号不同,键盘也略有所异,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独立的按钮开关组成的;一种是整体的触摸式按键,一般说来后者为近期产品。键盘最典型的故障就是接触不良,多数接触不良是由灰尘、触点氧化或触摸开关中的导电橡胶损坏所致,但以灰尘引起的接触不良为最多见。

例如:我们修过一台迈瑞彩超DC-N2S,故障现象是监视器显示正常,但屏幕上无回声图像,键盘控制失灵。检查主机发现故障,打开键盘后发现键盘内灰尘过多,认真清洁后机器恢复正常。此例充分说明彩超的防尘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彩超安放的标准条件是,有空调设备、千燥、通风、洁净的房间里,即使这样彩超还要定期清灰保养(每年至少1一2次),这将可以大大减少彩超键盘和其它部分的故障。

四、彩超探头

彩超探头是彩超独有部件,其故障有独特性,但也不复杂。

通常用的彩超探头有线阵探头和机械扇扫探头。其中机械扇扫探头故障较多,常见故障为扇扫探头内有气泡,处理方法是:排气、灌油,在有关书中叙述过处理方法,这里不再重复,另一常见故障是扇扫探头不转,通常是探头本身驱动电机损坏,这时处理比较麻烦,需把探头锯开。

五、机器受振动引起的故障

医用彩超是一台很复杂的电子仪器,其中有很多插板、插件、接线等。当受到较大振动时,这些插件有可能松动造成接触不良,使整机或机器的部分功能不能正常工作。有一次,我们修过一台All)-DA- SSD一630。复合机,该机连续多普勒不工作.其它功能正常。开机检查未发现故障,重新清理插件后,机器工作正常。此例告诉我们在移动彩超时一定要尽量少其振动,平时彩超的脚轮的锁开关一定要锁住,以免机器滑动与其它物体碰撞。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彩超的故障千变万化,有时使人眼花缭乱无从下手,但彩超维修工作也有它的技术性、科学性和规律性,只要认真分析、细致查找,再复杂的故障也能排除。但如稍有琉忽,就会多走弯路,甚至造成更多的损失。

维修小结

维修这种高、精、尖的彩超切勿盲目动手,在检修时必须严格遵守如下事项:

(1) 彩超结构复杂,维修难度大,所以拆卸时必须慎重,不可蛮干,要做好详细记录和标记,切勿接错。

(2)检修者一定要看好电路图和方框图,根据故障现象分析电路,确定故障范围,千万不能让一知半解的人乱拆乱卸,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3) 彩超中的集成电路多数是由CMOS电路构成,此种电路较易被人体或机壳感应的静电击穿,故检修时仪器或工具必须可靠接地,特别是电烙铁的外壳一定要接地或用余热焊接。检修人员不要用手接触电路板上的元件,当必须接触时,要带好静电手镯或静电指环,不要让别人摸电路元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在更换元件时原则上要用相同型号的,当用代用型号时,必须查清有关参数,确定符合后才能替代。

(5)检修者必须能熟练掌握各种8超机的操作,能运用自如,并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是维修彩超不可缺少的必备条件。

(6)加强定期维修保养和使用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是减少故障延长机器寿命的重要手段,一般半年清洁一次,操作时间保持良好通风,防止过潮、过热,连续开机时间不超过4h,机械扇扫探头每次连续使用l0min一15min停扫一次,并要有一个良好的稳压电源和可靠的接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严格遵守的,这样就可大大的减少彩超的检修率,提高了仪器的使用寿命。

本文由西安安泰医疗设备维修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