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进来投个票,有多少人用脸试烙铁温度的

楼主(2019-09-05):
坏习惯改不掉了,鼻子和嘴位置的皮肤对温度比较敏感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50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41.51% (22)
5.66% (3)
0.00% (0)
1.89% (1)
26.42% (14)
24.53% (1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elife :特别以前的烙铁没这么先进。。。现在的我想应该会好不少,毕竟恒温调温的了。
@elife :表示同意,工作刚用烙铁就本能的拿鼻子上了。。。
这个方式应该是人的共性,大概率的选择,以最小的付出来达到目的,但风险就是有可能烫到鼻子或嘴。
@tyw :曾有个小伙操作失误结果烫到嘴了。。。
@tyw :老法师的老办法。
tyw
常用鼻子嗅一下

网友A:
没有可选项,习惯贴近鼻子感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选项,习惯贴近鼻子感觉一下

脸即代表用鼻子试下

tyw
丢鼻子就是丢脸,哈哈

网友B:
都是狠人,佩服~

网友C:
我经常用电烙铁点香烟,能点着温度就是够了

网友D:
这个必须回答。习惯用鼻子尖试。有次距离没掌握好,结果,,,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E:
经常用响尾蛇红外制导导弹试烙铁温度,能成功锁定并引爆就是温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回答。习惯用鼻子尖试。有次距离没掌握好,结果,,,大家都知道的 ...

其实我也被烫过,我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

网友F:
鼻子,习惯性靠近鼻子闻闻

网友G:
不懂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用鼻子用脸来检验烙铁温度,难道老师都这样教的吗?

网友H:
从来不测温的,只是吸一口松香才有精神焊。

网友I:
常用鼻子或者手背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用电烙铁点香烟,能点着温度就是够了

用风枪点过烟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经常用响尾蛇红外制导导弹试烙铁温度,能成功锁定并引爆就是温度够了。

这样也太费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用鼻子用脸来检验烙铁温度,难道老师都这样教的吗? ...

没人教,本能的就用鼻子上了

网友L:
其实最好用焊锡丝,用鼻子、脸容易烫到,烫到就麻烦了。虽然我也有这个坏习惯,但一定要改

网友M:
我都是习惯性的用鼻子嗅嗅,的确是个坏习惯,但是不好改

网友N:
鼻子试下

网友O:
为什么大家会有用鼻子嗅的习惯=_=

网友P:
我一般用舌头舔一下

网友Q:
在没有恒温块热烙铁时候,从来都是用鼻子嗅的。
不过很幸运,也从来没有被烫到过,而且判断烙铁是不是够热貌似很准确......................

网友R:
脸肯定是不行的, 嘴是可以, 我用嘴 感应

网友R:
  有焊锡丝 谁还用肉体来试温度.....

网友S:
习惯用手试一试。。

网友T:
人体表对热量最敏感的区域就是上唇至鼻下部位,再配合嗅觉,如此大致判断电烙铁的热度不罕见。不过俺相信设备,基于逻辑即可推知设备状况,所以从不间接试温。

网友U:
我用鼻子试过,,,闻到烤猪味了,,,

网友V:
怎么没有鼻子的? 一般是靠近鼻子去感觉,截止到目前,还没烫伤过鼻子。倒是手指偶尔会与铬铁头亲密接触,然后可以体验到干烙皮肤的感觉……

用脸就是指鼻子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