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降低电源的上电瞬态电流

楼主(2019-09-05):
电源的最大电流限制是7A,cpu内核电压要求上电瞬态电流不超过3A,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电源的上电瞬态电流降低呢

网友A:
如果电源是给这个cpu专门设计的,那它应该要有启动过程中的限流过程,否则要自己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是给这个cpu专门设计的,那它应该要有启动过程中的限流过程,否则要自己设计一个 ...

不是专门设计的,我自己选型的ltm4644,还请指教

网友B:
这个看样子,是不是楼主哪里理解反了。
虽然 上电瞬态电流偏大 不是个好东西... ...
限制瞬态电流,串粒 电感 可以抑制短时间内的瞬态; 串NTC可以抑制相对长一点时间的瞬态;也有可以限制电流上升速率的有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样子,是不是楼主哪里理解反了。
虽然 上电瞬态电流偏大 不是个好东西... ...
限制瞬态电流,串粒 电 ...

ltm4644我没在手册上看到它的上电瞬态电流,只看到它的overcurrent是7A,实际使用是4A的输出能力,瞬态电流怎么测量呢

网友C:
控制启动上电电流,加延时或加串电阻,也可以选择有软启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启动上电电流,加延时或加串电阻,也可以选择有软启动的方案。

控制上电电流,你是说从电源芯片前端设计??老哥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D:
RUN1-4 应该是有序的控制根据CPU 上电时序一个个有序的输出 而不是接死 一下全启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RUN1-4 应该是有序的控制根据CPU 上电时序一个个有序的输出 而不是接死 一下全启动输出  ...

你说的是上电时序问题,还没到这一步,cpu的各个核电压是有上电时序要求的,powergood接run控制上电就可以了,现在是cpu core对上电瞬态电流有要求,总共三个CPU core,上电瞬态电流分别为不超过2A,3A,0.65A,
ltm4644正常输出能力4A,我现在不知如何控制上电瞬态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上电电流,你是说从电源芯片前端设计??老哥能不能详细点

电源前端控制,或者在驱动做占空比控制也可以。

网友A:
理解错了,你这个问题在于CPU的设置吧

楼主:
xch
电源两端总会并联电容。瞬态电流100A也是正常的。这文档看不懂。文科生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了,你这个问题在于CPU的设置吧

看一下图片,探讨一下

网友E:
海思没有推荐的PMIC么。。。

网友E:
去找他们的应用指南照着搞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找他们的应用指南照着搞就差不多。。。。

海思给的原理图都有,使用mp2122,mp2143,mp2162,上一版设计已经OK了,我想自己设计一个电源方案使用ltm4644

网友E:
似乎你对这些参数的理解有误。
按照应用指南搞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F:
后面不是写了一句(不是DCDC最大额定电流)吗?
你说的7A其实就是电源的额定电流上限
手册上说的我感觉怪怪的不好理解,CPU的负载就在那里,供电电压也在那里,哪里来个瞬态电流不超过的说法呢,高手也给我科普下

网友G:
CPU还跟电源的上电电流有关,哪里听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CPU还跟电源的上电电流有关,哪里听来的?

那它器件手册里是什么意思呢,还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它器件手册里是什么意思呢,还请指教

你把这部分的原文打出来。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吧? 似乎跟我下面说的一样。

不只一次有人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电路板电流5V 100mA,配一个5V 1A的电源,会不会烧了电路板?电路板用掉100mA,那还有900mA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这部分的原文打出来。

上一页我发了手册的图片,你可以看一下,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吧? 似乎跟我下面说的一样。

不只一次有人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电路板电流5V 10 ...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楼主理解错了吧? 似乎跟我下面说的一样。

不只一次有人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电路板电流5V 10 ...

你看一下上一页的手册

网友I:
可以用NTC热敏电阻构成上电软启动这样可以减少启动电流,也可加电容和共模电感加在电源源头

网友I:
软启动电路图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8578821\QQ\WinTemp\RichOle\1J6`A5VQ14Y5IO2VCD6V$QB.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