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S207S6的RAM大小问题

楼主(2019-09-05):
英文手册写的是6K,中文手册及看到的其它宣传海报显示的是2K字节,到底是哪个准确呢???

网友A:
Memories
Program: up to 128 Kbytes Flash; data retention 20 years at 55 °C after 10 kcycles
Data: up to 2 Kbytes true data EEPROM; endurance 300 kcycles
RAM: up to 6 Kbytes

网友A:
看清楚了吗,这个词意思:多达……

网友A:
意思是可能分不同具体配置的型号呢,最高的是6K

网友A:
也可能最少的是2K,也没毛病。

网友B:
不知楼主你哪里看到的海报或宣传手册?

楼主:
这是英文手册的

这是中文手册的

网友B:
那就看看手册的发布日期吧,有的手册可能比较老了

网友C:
以英文的为准。

网友D:
多达 和 低至  要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