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充电器输出是否有一点交流?

楼主(2019-09-05):
请问手机充电器输出是否有一点交流?之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直流正常5V左右很稳定,好奇又用交流档测了一下输出有0.8V的交流电,想请问下这充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不准确的,输出的是一个高频脉冲,充其量会有点纹波输出罢了。

网友B:
你应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有纹波和噪音的。
但是好像万用表交流档并没有隔直电容(可能有的表有),直接测误差很大的。

网友D:
正常的,只不过质量差了点,因为交流档测出0.8V,如果万用表没问题的话 说明这个这个5V电源的纹波很大,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